帮同学写的一个“飞思卡尔”智能小车数据分析程序

楼主(2010-06-28):
帮同学写的一个“飞思卡尔”智能小车数据分析程序,能力有限,请多多指教
帮同学写的一个“飞思卡尔”智能小车数据分析程序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2010-11-28):
看起来不错

想问问是用什么写的?    看来应该是Delphi

网友(2011-02-27):
可是  怎么用呀 LZ

网友:
能不能搞个手册?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摄像头组用的?

    同问楼主这个怎么用。。。

网友:
LZ,提供一下图中几个仪表控件的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另外一个程序来录像,然后用此程序来调用这段录像(不是普通的调用,用特殊地调用协议)。最后实现和左边的数据联播。这样联播的目的是左边的数据反映小车的行驶参数指标,右边的录像用来观察小车所在的实际赛道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仪表的控件我用的是iocomp,你去网上搜,很多的。不过这个控件有个不好的地方,是不能改变底色,所以也就不适合用皮肤了。(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程序的界面是很丑的)。另外我最近在www.2ccc.com上看到一款仪表控件也挺好的,你可以在网上上的“第三方控件”里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