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发贴,请教H桥的驱动问题,已经搞了好几天了,驱动问题一直没解决,闷。。。。。 请高

楼主(2010-06-28):
H桥的电路如下:

开始调时,没有焊D13到D16这四个稳压管,给一个输入脉冲时,输出的波形不对,如下图,通道1是光耦输出的信号,给到H桥,通道2是H桥高端的电平,即Q7的D极或Q8的D极,负载为模拟负载,接的一个大功率电阻。

看样子,应该是由于MOS管的电容特性造成的,如是我加上四支稳压管,这时骑怪的问题发生了,当我用低电平接到V4,15V的电压接到V3时,Q7管发烫,拆掉稳压管D13,它就不烫了,桥的右边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请高人解答。

网友:
1、Q7或者Q8的D极不应该在上方,应该反过来
2、稳压管D13、D14不能放在那个位置,由于1,D和S接反了,所以稳压管的位置也跟着不对了

网友:
Q7、Q8是P-MOS,把D接高电位,S接低电位端,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就通了,输出波形肯定不对
  把SCH文档发上来,帮你改一下

楼主:
哦,图上的确是反了,但我实际接的没有错,S接高,D接低,实际这里的24V只有21V左右的电压。MOS没有反,还有哪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Q12的发射极接右边的V4,Q11的发射极接左边的V3

网友:
稳压管要接在MOS的G-S间,也就是跟10K并联起来,照图上的接法,肯定是不能正常的

楼主:
你说的我看不太明白,要不您直接在原理图上改?
原理图:

网友:
修改了一下,供参考

楼主:
有电流取样,因为要做恒流斩波。
有几个疑问:
1、为什么要把R12接到Q11的E极,这样当V3为低电平时,Q7和Q10能同时打开吗?初略分析,当Q11导通时,R12的左端电压应该近似等于R19的右端电压,约等于12V,这个电压能让Q10导通,那么Q7呢?
2、稳压管为什么要换成12V的?假设上面的计算正确,那么R11或者R20两端的电压应该不到12V,因为要减去两个200欧的压降和Q11的VCE。

网友:
对P-MOS来说,导通的条件是S电位高于G电位,对N-MOS来说,导通的条件是G电位高于S电位。
总的电源电压是24V,Q11导通时,两个稳压管跟两个200欧电阻四个元件相当于串联,对MOS来说,G-S电压绝对值达到10V就足够了,再高,对减小导通电阻贡献不大,所以稳压管取12V就可以了。这样,不管稳压管是否够电压击穿,G-S电压绝对值都不会超过12V。

网友:
如果稳压管接在P-MOS的G-D之间,则当下臂的N-MOS导通时,由于电源电压有24V,高于15V(或者12V),所以会给上臂的P-MOS的G-S间一个电压,上臂的P-MOS就会导通,且由于稳压管的作用,上臂的P-MOS的D-S电压较高,所以功耗就会很大,这就是上臂发烫的原因。

网友:
另外,原先的接法,当光耦截止时,上臂的P-MOS的G-S间将有12V电压,仍然处于导通状态,不能完全关闭。

按新的接法,PNP三极管导通时,四个电阻分压,上臂的10K电阻所分得的电压为上臂P-MOS提供导通电压,下臂的10K电阻所分电压为下臂N-MOS提供导通电压,相比10K,400欧电阻所分电压不大,上下两臂仍然会有11点几V电压。12V的稳压管在电压11点几时会有少许漏电流,但如果并联15V稳压管,就几乎没漏电流了。用15V稳压管其实也没任何问题。

楼主:
哦,这里发烫的原因大概明白了,是由于稳压管接在PMOS的DG之间导致的,晚上回去我换到SG之间再试试。
另外,那个驱动的波形变形是什么原因?不接稳压管的时候,貌似给高电平时PMOS打开了,给低电平时,D极电压降不下去。

网友:
照新图试试,波形应该就会正常了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试,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晚上如果不行,再请教你。我QQ:214853088

网友:
修改过后肯定行的,一般不QQ,太乱,都是旺旺联系,参数可能不是最佳,但肯定可以工作

楼主:
好,那就旺旺吧,上你淘宝上逛一圈,嘿嘿。

楼主:
旺旺上呼你你不在,按你的电路改了一下,确实不发热了,但波形还是不太对头,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波形如下图。

网友:
负载是多大电阻?
N-MOS换成IRF540N试试,这个型号比较好找

另外忘说了,我自己用的旺旺ID是:济南东成,另外一个是同事的

楼主:
呵呵,你果然是深夜又上线了,开始负载电阻是9.8K/2W的水泥电阻,我后来换成了66欧2W的电阻,得到如下波形:

我再试着把负载电阻改成4.7欧10W的,得到下面波形,几乎和上面的一样。

这个还是不正常,如是我将N管换成了IRF530N,因为手上没有540。上管用的是IRF9530N,刚好是对管。但波形依然一样,没有改善。
这样的波形是不是还是不正常?是不是跟负载的类型有关系?还是电路还需要调整?

网友:
起来尿尿,等会接着迷糊,呵呵

试试把光耦输出接12V的电阻去掉再测,即去掉R31~R34

R14、R19改回100欧

网友:
帮楼主顶下吧

讨论有价值

网友:
不需要P-MOS吧?都用N-MOS就可以了,只是上半桥的栅极电压得处理下。

网友:
伸伸懒腰,起床
波形测试是在哪个点?通道1是V3吗?通道2是否就是负载的一端(图中的右端)?
V3施加所示波形信号的时候,V4是否有反相的信号?

楼主:
你的意思是去掉光耦上的C极电阻R31~R34,然后C级直接连到R13和R18吗?这样我以前试过,效果不太好,不过按照你给的电路改过以后还没有试,晚上回去再试,呵呵,因为是自己做的项目,只有晚上有时间了。
回huayuliang 花生: 可以全部用NMOS,但上桥的G极电压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没有PMOS简单。
回24楼: 现在测到的波形,通道1是V3上的波形,通道2是Q7的D极。V3给脉冲时,V4一直接+15V的高电平,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
你试用直接耦合看看,我估摸光耦器件在高速下响应特性不是太好,或者用高速光耦试下。

网友:
这样的贴必须关注,呵呵

楼主:
直接耦合会有问题的,高电平达不到。光耦一方面是隔离,另一方面也是做电平转换。
现在用的是521-1,方波的频率只有125HZ,出来的信号质量还是很高的。

网友:
嗯,出来的信号质量好就说明不是光耦的问题了,我再思考思考。

网友:
MOS管寄生电容引起的,按7楼的图在R12,14,17,19四电阻上各并1N4148加速试试。

网友:
不对,是要设法加速放电,好像以上的电路没法改进,Q11,Q12这一级改用推挽电路也许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去掉光耦上的c极电阻r31~r34,然后c级直接连到r13和r18吗?这样我以前试过,效果不太好,不过按照你给的电路改过以后还没有试,晚上回去再试,呵呵,因为是自己做的项目,只有晚上有时间了。
回huayuliang 花生: 可以全部用nmos,但上桥的g极电压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没有pmos简单。
回24楼: 现在测到的波形,通道1是v3上的波形,通道2是q7的d极。v3给脉冲时,v4一直接+15v的高电平,这个会有影响吗?

那就难怪了,这样肯定不会得到正确的波形

设法给V4提供一个跟V3反相的波形,再测试

楼主:
没问题的,可以提供一个反相的电压,晚上回去继续测试。

楼主:
测试结果报告:
按照你的意见,最后修改的原理图如下:只修改了一个桥的图,实际做实验暂时也只用到一个桥。

桥电路图片:

当V3给低电平,V4给Vcc时,测得各点对地电压如下:
Vcc:  20.92V
A: 5.34V
B: 2.935V
C: 2.927V
D: 2.655V
E: 20.92V
F: 2.643V
确认电路没有焊错,电阻也没有用错,貌似下桥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
重要帖子,mark

网友:
看到测试电压,问题基本上清楚了,之前也确实没有仔细考虑,重新修改一下图稿,注意图中电阻的接法及数值,抽空再试试

要求:
光耦的上拉电阻R33、R34必须去掉
D5、D6、D7、D8如果实际确实是1N4148,白天想法弄几个肖特基换上吧,比如SK35,SS34等

楼主:
肖特基?好像只有1N5819呀,能用吗?这些管子得找找。
   能给出详细型号吗?一会正好让采购去买去。

网友:
36楼的图有两个问题:
1, V3/V4需要接近Vcc的电压来驱动
2,下臂关断速度太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肖特基?好像只有1n5819呀,能用吗?这些管子得找找。

1N5819是1A的肖特基,其实短时间试试也问题不大,因为过大电流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会随着MOS的导通而分流。只要不是图中所标的1N4148就可以了。正式使用,最好还是电流大些的肖特基,比如我说的那两个型号。SK35是贴片的,SS34/35是直插的。信号中的4/5是耐压标识,耐压都足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结果报告:
按照你的意见,最后修改的原理图如下:只修改了一个桥的图,实际做实验暂时也只用到一个桥。
桥电路图片:

引用图片
当v3给低电平,v4给vcc时,测得各点对地电压如下:
vcc:  20.92v
a: 5.34v
b: 2.935v
c: 2.927v
d: 2.655v
e......

B、C两点电压非常接近,说明三极管已经处于深度饱和状态了。由于基极电阻取得较小,基极电压被拉低,所以21V电压大部分都落到P-MOS的G-S了,导致下臂的N-MOS开通不足。所以,修改一下PNP三极管的偏置方式,这样,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基本上就是1/2VCC了,同时光耦输出的上拉电阻也可以取消了,或者,换成5.1K或者10K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肖特基?好像只有1n5819呀,能用吗?这些管子得找找。
   能给出详细型号吗?一会正好让采购去买去。

就是我说的SS34(3A/40V),SS35(3A/50V),刚看看资料,好像也是贴片的,我手上资料多数都是贴片的,如果需要插件的,到市场问问即可,40V耐压足够了。

回复 网友A:
36楼的图有两个问题:
1, v3/v4需要接近vcc的电压来驱动
2,下臂关断速度太慢

上下两臂的MOS的栅极电容按2n计算,从12V放电到1V,大致需要5us,对低速使用,已经足够了。更高速度,需要修改驱动电路了。上下两臂的速度差不多,不仅仅是下臂慢,上臂也一样。

网友:
电流取样部分,应该属于峰值电流检测,除非电源是电流源
负载测试时是用电阻,峰值电流检测就没用了。换上感性负载,才能发挥作用。此时C10建议再串联一个10欧电阻用于吸收尖峰,避免电容与电机线圈电感发生谐振。

楼主:
按照您上面的图片,重新修改了电路,上原理图如下:

测了几个点的电压,来分析一下电路:
V3=0,V4=Vcc,Vcc=20.16V
VA=11.67V
VB=10.83V
VC=8.42V
VD=20.17V
VE=0.001V
VF=10.16V

看这电压,好像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原因是Vce的压差不够大,才0.67V,这个回路上的电压应该为(VA-VB)/R12=8.4mA,这小的电流,三极管的EC极已经有了2.41V的压降,如果将Vcc接到正常的24V,这个压降估计会更大,到时候三极管怕是会热了。我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减小基极电阻R18,来降低当V3为0时基极的电压,不知道这样是否行得通?  另外,这里的MOS打开电压只有1/2Vcc,理想状态下也就是12V,不知道是否保险?

网友:
三极管不会热的,因为电流很小
可以把R12、R17取消,变成0欧直通了

网友:
在这里,三极管不需要完全饱和,就能让上下两个MOS充分导通了。三极管充分饱和反而不利于提高开关速度,这是由于三极管的存储时间较长造成的。R11+R12、R16+R17这两个射级电阻起到负反馈作用,限制了三极管的饱和,提高了带宽。而输出电压已经足够MOS导通了,至于R12、R17两个100欧电阻,去掉的话,三极管的工作电流会略有增加,输出电压会增加,会进入更深饱和状态。

楼主:
MOS管的驱动基本上搞定了,准备写一段代码,产生两路方波,考虑到死区延时,我画出了现面的驱动波形图,但细想下,发现有一个问题,即这里的方波的占空比好像不能超过50%(低电平打开MOS管),不知道我这画得不对,请大侠们帮忙纠正一下。
驱动波形图:

网友:
当然不能超过50%,图是对的

楼主:
由于公司老加班,停了好几天没有搞这个电路了,今天继续搞一下,发现比以前改善了许多,但貌似还是有一些问题,不知道ldch大侠还在不在?
以下图片中,电路图为43楼的图没有动,输入脉冲是新编的一段程序产生的,按照46楼的时序图编的。
通道1接电路图中的D点,通道2接V3
不带负载时:

有负载时:

负载是一个4.7欧10W的水泥电阻,电源最大电流保能输出600mA,不带负载时,波形很漂亮,带载后,波形变得很难看,并且,上桥的两个PMOS都发热,有些烫手,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IRF540 带4.7欧负载,波形变形是正常的,你算算功率管的损耗就知道功率管内阻是0.16R,因为是上下各一个功率管,所以内阻总和是0.32R,电路总电流是U/R=24/5.02=4.78A,再看看损耗P=I*I*R=4.78*4.78*0.16=3.66W,由于是50%占空比的方波,所以有效损耗可以看为
3.66W * 50% = 1.83W,这个损耗可以另功率管非常热,而且波形严重变形,有兴趣的话,换内阻小点的功率管试试吧.

网友:
而且看你说电源最大电流保能输出600mA,你用4.7欧10W的水泥电阻测试,你的电源已经是欠功率状态了,你要让你的电路正常工作起来,你的电源最大电流保能输出3A才可以.

网友:
ls分析有理,我就不重复计算了,lz参考即可

楼主:
嗯,确实是没有考虑电流的问题,我换了个大点的电阻,效果好多了。这样的话,这个电路在低频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要提高频率,大概在20KHZ左右,不知道这电路里还要作哪些改动?

网友:
慢慢提高频率,看频率到多少后不行再说

楼主(2010-08-15):
好久没顶这个贴了,因为一直都比较顺利,电机顺利的驱动起来了,频率可以上到40KHZ,管子微微有些热,所以这块没问题了。
然后就开始搞斩波了,初步的想法是把采样电压接入比较器,参考电压用电阻分压,比较器的输出接到光耦的负极。但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这样斩波,效果是有的,因为没电流发现明显降底了不少,不斩波是电流有1.8A,斩波后可以达到0.8A。但有个问题,就是频率,当频率低时,电流就会上去,达到1.5A左右,提高频率时,H桥的下桥会明显发热,烫手。在这个电路里,不知道斩波该怎么接才比较合理?另外,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为什么只能用电阻分压呢?我开始用PWM经过RC后生成一个电压作参考,好像不行。贴上面的在图.

H桥的电路图(只贴了一个桥的,另一个一样)

光耦部分的图

比较器的图

网友:
R22实际取多少呢?斩波测试时,负载是电机而不是电阻吧

网友:
这种技术讨论帖,一定要顶。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技术讨论帖,一定要顶。mark

兄弟在豪鲁啊,我在欧亚对面,豪鲁偶尔也过来逛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技术讨论帖,一定要顶。mark
兄弟在豪鲁啊,我在欧亚对面,豪鲁偶尔也过来逛逛

哈哈,很难碰到一个地方的。你柜台号是多少?周末找你聊天吹牛去。

楼主:
哈哈,图上没有标清楚,R22是1欧2W的电阻,写一块成了1/2W了。
负载是实际的电机。

网友:
1欧是不是太大了,不知道电机需要把峰值电流控制到多少?从图上的参数看,Vref大概有0.7V的样子,比较器的回差有0.1V左右,加起来差不多0.8V,峰值限制在大概0.8A。
    393的频率特性可能不是很好,照图上的接法,需要量量接上比较器前后,V4和V3波形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技术讨论帖,一定要顶。mark
兄弟在豪鲁啊,我在欧亚对面,豪鲁偶尔也过来逛逛
哈哈,很难碰到一个地方的。你柜台号是多少?周末找你聊天吹牛去。

我不在市场里面,在欧亚对面的西侯家场4-4-401

楼主:
1欧是仿照原板上的,原板上就是用1欧的电阻采样,我也怀疑这个电阻有些大,因为在没有斩波时,这个电阻上面烫手,温度非常高。参考电压确实是0.7V,这也是仿原板上的。
波形现在量不了,晚上回去量好了再贴上来。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些波形,都是无斩波的,也就是把光耦的输入二极管的负接地,测了下面这些波形,等接了斩波准备测试时,一不小心,把我的土电源烧了,看来明天还得修电源了。波形图如下:
无斩波时,通道1接比较器的输入,通道2接输出:

无斩波时,即光耦输入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光耦的输入输出波形(输入是在串的电阻之后):

网友:
好贴 ,问问楼主的示波器是RIGOL的什么型号?

网友:
想看一下OUT1、OUT2接GND和不接GND时,V3、V4波形的变化

楼主:
晚上回去把电源修好了,再上图。
回【68楼】 skystalker   示波器是DS1052E

楼主:
有斩波和无斩波时,V3和V4的波形来了。
无斩波,即光耦的输入二极管负极接地时:

有斩波时,即光耦的输入二极管的负极接比较器的输出时:

仔细分析这个波形,发现在V3和V4静止的时候,即如下图所示,这个时候,V1和V2正在做细分。这个时候V3和V4这一相应该是给一个持续的电压,但这时候斩波发生了动作,将V4的低电平变形了,所以怀疑是它导致电机不正常。实际接斩波时,电机的声音非常大,并且方向是反的,且频率可调范围有限,一旦频率过低时,电机就不动了。所以我觉得斩波接在光耦输入二极管的负极,似乎不太合适。但是不管接在哪里,在V3和V4给一个持续电压时,斩波肯定会发生的,因为这时候流过线圈的电流会达到最大,这个问题很引结,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感觉不斩波时,波形还是比较好看的,斩波后波形明显变差
斩波前,红色圆圈内的两个尖幅度不太够,但所占时间比例很小
斩波后,这种幅度不够的波形就多多了,这会造成开关管功耗加大。

   紫色方框内的波形,是软件特意制作出来的吗?

网友:
对电机我没什么研究,不明白细分后会对应什么波形
   不过,单纯从驱动的角度看,要维持电流峰值一定,必然需要比较器在达到峰值的时候切断输出,效果就是自动减小占空比。
可以考虑利用TL494的功能,TL494刚好有两路输出,可以开漏也可以共射输出,接光耦很方便,电流取样信号送到误差放大器放大,就可以控制两路输出的占空比了,死区时间还可以单独调整,非常方便。不过,需要变通一下,因为内部是RC震荡提供锯齿波信号的,需要让内部的RC振荡器停止工作,用一个跟驱动脉冲同步的锯齿波信号作为比较信号。查阅了一些资料,可以试试把6脚接14脚,给5脚一个外部的锯齿波信号,至于锯齿波信号的幅度就需要自己摸索了。这个方案可以考虑试试,呵呵
   更多思路的还没仔细考虑过,又到半夜了,困了,先睡了

网友:
建议,即使现有的方案不变,也不要让393直接接光耦,还是通过一个缓冲器后再接光耦,这样避免单片机的PWM信号影响比较器的回差,造成393输出特性变差。缓冲器可以试着用没用的另一半393,或者再接个三极管

楼主:
回楼上
紫方框内的波形就是细分的波形,实际上就是把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以16次来完成,每次的占空比都不一样,第一次是1/16,第二次是2/16,依此类推。这里的尖峰幅度不够,其实应该是光耦的问题,但回头看67楼的图,没有斩波时,光耦的输入输出波形,发现此时的输入波形就不是很规矩,这个时候二极管的负极是接地的,不明白这里的波形为什么产生了变形,晚上回去查一下,加个上位电阻试试。
理论上,当斩波发生时,的确是应该改变占空比,但由于频率较高,光耦的响应速度有限,就造成了很多尖峰幅度不够的波形,并且频率非常高。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器的输出不宜接在这里的原因,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想试一试直接接到MOS管的G极,至于接上桥还是接下桥,还没想好,好像一个三极管还做不到,有点麻烦。

网友:
393是OC输出,如果直接接负载的话,负载的变动会影响回差,所以,我建议比较器的输出再加一级隔离的,只需要比较器输出的逻辑状态即可,这样可以改善输出的陡直度,直接连接,不管是接哪里,效果都不会理想

楼主:
呵呵,又过了几天没有顶这个贴了,斩波这块基本搞得差不多了,见下面的原理图,用比较器的输出通过一个晶体管控制下桥的MOS的导通,这样基本上能起到斩波的作用,但总感觉怪怪的,因为当这个三极管导通时,下桥断开,可上桥开着,电机的一相线上有24V的电压。想接到上桥,但电路比较麻烦,不知道这样的斩波行不行?长期运行会有什么问题?还有,现在这个电路,在不同的频率下,电流会有差别,比如30KHZ时,电流是0.7A,当把频率降到10KHZ时,电流会到1.1A,理论上电流应该是恒定的呀,怎么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呢?

另外,实际设备中,当电机转到需要的角度后,线圈上还会有一个电压,来防止电机滑步。实测原板上,在静止时,MCU给的是一个静态的电平,比如A-B-为高,A+B+为低,这时候斩波会发生动作,但奇怪的是,原板上在静态时,电机的A-B-上的脉冲,会有一个固定的相位差,并且占空比不是50%,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确定这里MCU没有参与控制,仅仅靠斩波自己动作,下面的图,第一幅是原板的,第二幅是我自己的,可以看到,我的斩波波形很规矩,但这时候测到的电流,却达到了1.5A,而原板在静止的时候,电流只有0.5A。怀疑这里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可有是我的斩波方式不合适,也有可能是相位差和占空比引起的,但斩波,如何能控制输出的占空比和相位差呢?

网友:
我现用此桥,还不错,但功率大了仍然烧管!!!

N管用 irf3205,p管用irf4905焊了八个都很好用。

网友(2011-01-25):
技術貼啊,必須頂

网友(2011-03-01):
技术贴MARK党

网友:
lz居然是鼎鼎大名的东成啊。

楼主:
东成?啥叫东成?我咋不知道?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D:

这个图是哪里的?想看看

网友:
好帖子,喜欢这样的讨论贴。

网友:
晕啊,功力不够啊不能一次看完这样高深的秘籍,做个记号等功力上来了再接着看吧!!!!

网友(2011-08-25):
mark电机驱动

网友:
very 技术的帖子,顶个

网友:
( ⊙o⊙ )哇。。都是高人呢。。虽然没大看懂。。收藏了。。再接着研究研究。。

网友(2012-03-06):
电机驱动 收藏

网友(2012-04-10):
都是大牛 羡慕中

网友(2021-05-13):
引用 楼主:
东成?啥叫东成?我咋不知道?

楼主您好,可以分享完整的线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