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信号怎么接入FPGA?

楼主(2010-06-29):
编码器信号怎么接入FPGA?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一般都用26LS31转为差分输出对吧?而且26LS31是用+5V供电的,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是+5V。

那么在接收端,26LS32用+5V供电,输出的也是+5V的单端信号啊,理论上是不能直接接入IO电压为+3.3V的FPGA吧?

网友:
我就是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