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5933的请来指教一下,测量M欧级别误差大,不知如何标定。

楼主(2010-06-29):
用过AD5933的请来指教一下,测量M欧级别误差大,不知如何标定。
看AD5933的datasheet,有一处总是不懂.
贴上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大概的测试电路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2mV如ADC? (原文件名:11.JPG)
2V激励信号进入测试电路,经过100K/100=1K的衰减,2mV的信号进入ADC?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AD这种公司手册不会出这种错误吧

网友:
LZ我正想用这个片子做一个简单的阻抗分析仪

你做好了板子?

网友:
我也在做,板子做好了,还没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做,板子做好了,还没调。

2楼有照片看看吗?

楼主:
板子做好了啊 用4051做Rfb切换 感觉精度上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做好了啊 用4051做rfb切换 感觉精度上不去
我这里有几片AD5933,也想玩玩

不知道你有空板没有,我也玩玩哈

楼主:
一共两块。。。

楼主:
顶上来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2010-12-21):
有谁做出来了啊?

网友(2011-11-10):
我做了一片,可以每次读出来的实部和虚部都不变,可以是寄存器没设对。有哪位做成功的指点一下。

网友(2012-08-20):
正打算用这个,价格有点高啊,2个样片,一个要80大洋啊

网友(2013-01-10):
能否请问版主,您的测试频率最高做到多少?

网友(2013-11-05):
这个图上的100欧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是100K吧。

网友(2014-11-13):
我也正在调AD5933,温度测量正确,可是激励正弦波没输出,也就是没有启动频率扫描,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