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我的电脑要改网卡的mac才能上网,改一次mac管几个月又要改。我的路由器是可以设

楼主(2010-06-29):
见鬼了,我的电脑要改网卡的mac才能上网,改一次mac管几个月又要改。我的路由器是可以设置的,没人屏蔽我的mac。

网友:
更新最新版的主板驱动试试,我的笔记本刚买回来就有网络连接问题,机型也是刚推出的新款,联系客服把主板也换了,心疼啊才到手几天功夫,还是不行,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来出了新版的主板驱动,重新安装后就几乎没出问题。

楼主:
我的主板是技嘉的GA-P41-ES3G 主板版本号不知道多少 怎么没找到最新的主板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