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Nokia5110+水银开关 = 贪吃蛇

楼主(2010-06-29):
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 wormchen的贪吃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动手写了起来。
原文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566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贪吃蛇&bbs_id=9999

我对wormchen的程序和硬件做了改动:
1.芯片改为mega8,体积更小。
2.增加了游戏退出按钮。
3.IDE为CodeVisionAVR(自己这个比较熟悉)
4.增加"TopMark"记录功能,增加“Help”的二级菜单显示(根据实验室同学nokia贪吃蛇英文注释编写)。
5.增加了四个水银开关,可以不使用按键,直接倾斜实验板来控制操作(创意来源于iPhone4)。

先看看效果,基本界面和wromchen基本相同,在此致以感谢.

原理图,水银开关没有画出,只要把按键替换掉或者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全部使用硬件,万用版上那四个小亮点就是水银开关

开始界面

帮助界面

游戏ing……

游戏结束

下面是我自己录的一段视频,前一段用按键控制,后一段用倾斜方向控制。
源程序

不过程序有时候会卡死,可能是电源不太稳定(我用的是下载线提供的电源),或者是洞洞板太次了吧…不过总体上实现了贪吃蛇的功能。
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

楼主:
补上原理图

网友:
搞个滚球过迷宫怎样?

网友:
帮我想搞的都搞了。。。。 顶

网友:
不错 好想法 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想法…可以试试

网友:
水银开关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我感觉还行…不过最好不要水平放置,安装时与万用版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相邻两个方向相互垂直…有的水银开关发乌或者运动迟缓的,就是里面漏气了,这样的不能用。控制时只要方向对了一般没有问题,当然没有专用的方向传感器效果好,在这里替代按键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01-09):
用加速度芯片做过

网友(2011-08-15):
算丫   想不到m8也能这样玩

网友:
顶,与拿来这样也可以啊,学习

网友:
这么强大!!!顶一个!

网友:
水银开关用的好啊~

网友(2011-12-06):
滚球过迷宫要用双轴低G加速度计啦。不过你这个我建议还是用加速度计好,水银有毒。

楼主(2012-01-05):
回复 网友C:

滚球过迷宫要用双轴低G加速度计啦。不过你这个我建议还是用加速度计好,水银有毒。
-----------------------------
可以借鉴 出于环保考虑 不过你说的那个会增加很多成本啊 呵呵

网友:
视乎这个硬件平台我都有,可以自己搭一个玩玩

网友(2012-05-01):
大哥程序能不能发我邮箱,下载不了啊467001717@qq.com

网友:
能显示菜单了,还是无法进入游戏。。。。。。。。。

网友:
水银开关,没用过,感觉不错,哪有卖的,想学习下

网友(2013-04-10):
阿达?yuyan是哪个噻?

网友:
水银开关。这个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