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不规则方波变成规则方波?

楼主(2010-06-29):
就是频率不一的方波变成具有一定频率的方波?请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问题来源,我把声音信号变成了方波信号,但他的频率是不一致的,想用任何方法再把它变成32Khz的方波,来供RTC做输入频率

网友:
还不如单独做个振荡来的简单可靠

网友:
不合理的要求和设计

网友:
你的幅度要求是不是一样的先,如果不是,那么直接用单片机产生就行了。你的问题有很大的漏洞啊

网友:
lz的问题如同:“如何把一堆零钱等价变成一元的硬币?”
聪明的办法是:“准备足够的一元的硬币等价兑换”
-----------------------------------------------
判断声音有无决定是否把32k方波向后极传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频率不一的方波变成具有一定频率的方波?请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问题来源,我把声音信号变成了方波信号,但他的频率是不一致的,想用任何方法再把它变成32khz的方波,来供rtc做输入频率

楼主仔细考虑过你的问题么?

网友:
"楼主仔细考虑过你的问题么?"

apparently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