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FPGA开发板

楼主(2010-06-29):
各位大家好

最近比较闲,想学习一下FPGA,本人以前没接触过fpga,自学过verilog语言,请大家推荐款价位适中(500左右吧),开发资料全点的板子

另外请教一下,什么是NIOS呢,什么是所谓的软核呢,它们和FPGA的关系是什么呢

看到过那些NIOS下写的程序都是用C写的,那么普通的fpga也能用C写程序吗??

还有就是大家总是吧FPGA和CPLD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NIOS就是Altera公司在FPGA上设计的一个CPU。
软核是指功能经过验证的、可综合的、实现后电路结构总门数在5000门以上的Verilog HDL模型(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教程》)
通过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在FPGA上实现一个叫做NIOS的CPU,再用C语言对这个CPU进行编程,FPGA是用VHDL或Verilog HDL进行编程的
FPGA和CPLD都是可编程逻辑,但结构不同

网友:
其实我很口水黑金

网友:
黑金刚最近比较火,但价格比较神秘,估计贵了点

网友:
淘宝上面搜嘛

网友:
。。。1个月以后我发布一款100元以下的XILINX开发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3S50A/AN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能有啥。。

网友:
黑金。真的还不错。人家提供那么多资料。
刚才去taobao查了下。还真查到了。
那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也打算弄一块了……嘿嘿
PS我不是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

网友:
我已经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