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从78K0系列单片机转向开放V850系列的,各位大侠帮帮忙,由8位机转向32位机怎么

楼主(2010-06-29):
我现在要从78K0系列单片机转向开放V850系列的,由8位机转向32位机怎么个学习过程啊,78K0系列当时用C语言开放,因为有点51单片机的经验,很快便入手,但转向32位的V850系列,不知该如何入手学习,是不是需要对ROM区域进行设置才能像普通51单片机那样使用啊,如果用C编程怎样能快速入门啊?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学习过程!

网友:
个人感觉NEC 8位到32位,C编译器的话,变化不大

像普通51单片机那样使用?怎么个使用法呢?不理解。

快速入门就用applilet工具,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启动程序需要设置吗?对32个内部寄存器是不是需要设定正确才能正常启动呢? crtE.s 文件是不是需要手动设定后才能启动啊,生成的HEX文件内是不是自动包含这些配置信息啊?因为我要用的V850ES/IK1系列的,我没有找到对应的applilet工具,恳请赐教!

网友:
applilet工具好像是不全面,不过V850ESJX3系列有对应的applilet(可以搜索我的帖子,就这个月我上传过)
和你的应该大同小异,做些小的修改应该就能用了。

我用的V850EIG3,也是根据这个applilet修改的,改动的部分也不是很大。呵呵。。。

你用的是什么IDE,是PM+还是IAR

这两个都有现成的启动程序,直接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试试,我用的是PM+,以前都是用8位机,初次接触32位机,有很多不太理解。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哪里有iar for v850 功德版 下载?
我这里也是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