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按键事件处理问题?

楼主(2010-06-29):
\stm32radio\examples\4_gui_examples中,视图切换时使用了“demo_workbench_event_handler”函数处理,按理应该最终调用按键响应也能够处理不同视图切换的吧 ?搞不懂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教!

楼主:
研究 rtt gui 的同志是不是太少了 !苦闷!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说的,你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楼主:
是下面的意思:
1、按键按下后触发 按键动作函数被调用执行;即btn->on_button = func;    func运行(demo_view_prev()/demo_view_next)。
2、而不采用demo_workbench_event_handler()这个函数来执行(demo_view_prev()/demo_view_next)。

网友:
两者分别处于不同的环境中:
按键,它只能由聚焦的控件处理,当next、prev按钮不能获得焦点时,它将不能够正确处理。而且按钮能够处理的按键也仅是Enter。

例子中的采用workbench来处理,有些类似于快捷键的作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视图中有按键的话,如果不采用触摸屏(或鼠标)时只能自己写应用代码处理按键的动作

网友:
Windows上:
窗口中有按键,会是什么样的编程?挂接到窗口的事件处理函数中,对相应的按键进行处理(虽然有的时候它会起一个类似OnKey()名字的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