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扫盲篇

楼主(2010-06-29):
最近找一些直流无刷电机资料,发现没有一个完整的直流无刷结构示意图,既然找不到,咋就自己动手做一个,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还望各路高手不吝赐教。注意示意图中的线圈电流方向及产生的磁场方向,最外圈是永磁体。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楼主:
图中的数字表示对应线圈通电后的实际各个状态,图中的A+,C-表示的是线圈中流过的电流方向,前8个图表示的是一个4极三相电机一个通电循环转子转180机械角,后7个图表示的是一个12极三相电机一个通电循环转子转60度机械角。

网友:
楼主分享精神可嘉,赞一个 :)

各图中线圈通电方向基本正确,不过有一件事情搞反了,是外面的永磁体在转,而不是中间的绕组在转。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绕组转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理解,道理是一样的。看你以那个为参照物了。

网友:
LZ兄 我没占到沙发哦 哎。。。。强烈要求阿莫师傅置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分享精神可嘉,赞一个 :)
各图中线圈通电方向基本正确,不过有一件事情搞反了,是外面的永磁体在转,而不是中间的绕组在转。

timegate兄  你的电调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记号,无刷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完全搞明白了,最近在写电调经验总结,已经写了20多页了,打算写完了一起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已经完全搞明白了,最近在写电调经验总结,已经写了20多页了,打算写完了一起发上来。

加油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不错的资料!
看了果然明白很多!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2010-09-06):
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已经完全搞明白了,最近在写电调经验总结,已经写了20多页了,打算写完了一起发上来。
加油 期待你的作品

杂没看到啊

网友(2012-02-11):
理解清楚,不过图片不够清晰,带附件原文件就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已经完全搞明白了,最近在写电调经验总结,已经写了20多页了,打算写完了一起发上来。

两年了

网友(2012-04-10):
长见识了

网友:
图片好漂亮啊!

网友(2012-12-06):
做的不错,受教啦~

网友(2013-01-07):
很直观啊,多谢LZ~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是通两相

网友:
学习了!!感谢扫盲啊

网友(2013-03-14):
记录记录

网友:
最经也在搞这个研究。很的资料学习了!用的是CAD画的吗?

网友(2013-05-23):
左手定则加右手定则

网友(2013-10-26):
mark,无刷电机相序

网友(2019-01-08):
现在看这个还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