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运放型号

楼主(2010-06-29):
CA3130 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 Intersil[DATA]
CA3140 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
CD4573 四可编程运算放大器 MC14573
ICL7650 斩波稳零放大器
LF347(NS[DATA]) 带宽四运算放大器 KA347
LF351 BI-FET单运算放大器 NS[DATA]
LF353 BI-FET双运算放大器 NS[DATA]
LF356 BI-FET单运算放大器 NS[DATA]
LF357 BI-FET单运算放大器 NS[DATA]
LF398 采样保持放大器 NS[DATA]
LF411 BI-FET单运算放大器 NS[DATA]
LF412 BI-FET双运放大器 NS[DATA]
LM124 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军用档) NS[DATA]/TI[DATA]
LM1458 双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148 四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224J 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工业档) NS[DATA]/TI[DATA]
LM2902 四运算放大器 NS[DATA]/TI[DATA]
LM2904 双运放大器 NS[DATA]/TI[DATA]
LM301 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308 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308H 运算放大器(金属封装) NS[DATA]
LM318 高速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324(NS[DATA]) 四运算放大器 HA17324,/LM324N(TI)
LM348 四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358 NS[DATA] 通用型双运算放大器 HA17358/LM358P(TI)
LM380 音频功率放大器 NS[DATA]
LM386-1 NS[DATA] 音频放大器 NJM386D,UTC386
LM386-3 音频放大器 NS[DATA]
LM386-4 音频放大器 NS[DATA]
LM3886 音频大功率放大器 NS[DATA]
LM3900 四运算放大器
LM725 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NS[DATA]
LM733 带宽运算放大器
LM741 NS[DATA]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 HA17741
MC34119 小功率音频放大器
NE5532 高速低噪声双运算放大器 TI[DATA]
NE5534 高速低噪声单运算放大器 TI[DATA]
NE592 视频放大器
OP07-CP 精密运算放大器 TI[DATA]
OP07-DP 精密运算放大器 TI[DATA]
TBA820M 小功率音频放大器 ST[DATA]
TL061 BI-FET单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62 BI-FET双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64 BI-FET四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72 BI-FET双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74 BI-FET四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81 BI-FET单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82 BI-FET双运算放大器 TI[DATA]
TL084 BI-FET四运算放大器 TI[DATA]

AD824 JFET输入,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MC33171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
耗运算放大器
AD826 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33172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AD827 低功耗,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33174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AD828 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33178 大电流,低功耗,低噪音双运算放大器
AD844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179 大电流,低功耗,低噪音四运算放大器
AD846 电流反馈型,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MC33181 JFET输入,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AD847 低功耗,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182 JFET输入,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AD8531 COMS单电源,低功耗,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184 JFET输入,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AD8532 COMS单电源,低功耗,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33201 单电源,大电流,低电压运算放大器
AD8534 COMS单电源,低功耗,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MC33202 单电源,大电流,低电压双运算放大

AD9617 低失真,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MC33204 单电源,大电流,低电压
四运算放大器
AD9631 低失真,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272 单电源,低电压,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AD9632 低失真,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274 单电源,低电压,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AN6550 低电压双运算放大器 MC33282 JFET输入,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AN6567 大电流,单电源双运算放大器 MC33284 JFET输入,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AN6568 大电流,单电源双运算放大器 MC33502 BIMOS,单电源,大电流,低电压,双运算放大器
BA718 单电源,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MC34071A 单电源,高速运算放大器
BA728 单电源,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MC34072A 单电源,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CA5160 BIMOS,单电源,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C34074A 单电源,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CA5260 BIMOS,单电源双运算放大器 MC34081 JFET输入,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CA5420 BIMOS,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C34082 JFET输入,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

CA5470 BIMOS单电源四运算放大器 MC34084 JFET输入,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CLC400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4181 JFET输入,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CLC406 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4182 JFET输入,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CLC410 电流反馈型,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4184 JFET输入,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CLC415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MC35071A 单电源,高速运算放大器
CLC449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072A 单电源,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CLC450 电流反馈型,单电源,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074A 单电源,高速四运算放
大器
CLC452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大电流,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081 JFET输入,宽
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CLC505 电流反馈型,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082 JFET输入,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EL2030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084 JFET输入,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EL2030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171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EL2044C 单电源,低功耗,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172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EL2070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174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EL2070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181 JFET输入,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EL2071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182 JFET输入,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EL2073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5184 JFET输入,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EL2073C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M6558 低电压,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EL2130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M6559 低电压,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EL2150C 单电源,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M6560 低电压,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EL2160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M6561 低功耗,低电压,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
算放大器
EL2165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MM6564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低失调电
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EL2170C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M6572 低噪音,低电压,低失调
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EL2175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NE5230 单电源,低电压运算放大器
EL2180C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E5512 通用双运算放大器
EL2224 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E5514 通用四运算放大器
EL2224C 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E5532 低噪音,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EL2232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E5534 低噪音,高速运算放大器
EL2232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JM2059 通用四运算放大器
EL2250C 单电源,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JM2082 JFET输入,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EL2260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JM2107 低电压,通用运算放大器
EL2270C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JM2112 低电压,通用四运算
放大器
EL2280C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NJM2114 低噪音双运算放大

EL2424 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15 低电压,通用双运算放大器
EL2424C 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19 单电源,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EL2444C 单电源,低功耗,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22 低电压,低噪音双运算放大器
EL2450C 单电源,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30F 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EL2460C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32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

EL2470C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36 低电压,低功耗,宽
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EL2480C 单电源,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NJM2137 低电压,低功耗,宽
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HA-2640 高耐压运算放大器 NJM2138 低电压,低功耗,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HA-2645 高耐压运算放大器 NJM2140 低电压双运算放大器
HA-2839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JM2141 大电流,低电压双运算放大器
HA-2840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JM2147 高耐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HA-2841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JM2162 JFET输入,低功耗,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HA-2842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JM2164 JFET输入,低功耗,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HA-4741 通用四运算放大器 NJM3404A 单电源,通用双运算放大器
HA-5020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JM3414 单电源,大电流双运算放大器
HA-5127 低噪音,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NJM3415 单电源,大电流双运算放大器
HA-5134 低失调电压,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NJM3416 单电源,大电流双运算放大器
HA-5137 低噪音,低失调电压,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NJM4556A 大电流双运算放大器
HA-5142 单电源,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NJM4580 低噪音双运算放大器
HA-5144 单电源,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NJU7051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调电压运
算放大器
HA-5177 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NJU7052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调电压双
运算放大器
HA-5221 低噪音,精密运算放大器 NJU7054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调电压四运算
放大器
HA-5222 低噪音,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NJU7061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调电压运算
放大器
HA-7712 BIMOS,单电源,低功耗,精密运算放大器 NJU7062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
调电压双运算放大器
HA-7713 BIMOS,单电源,低功耗,精密运算放大器 NJU7064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
调电压四运算放大器
HA16118 CMOS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NJU7071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
失调电压运算放大器
AD704 低偏置电流,低功耗,低失调电压,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MAX430 CMOS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AD705 低偏置电流,低功耗,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32 CMOS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AD706 低偏置电流,低功耗,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MAX4330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
运算放大器
AD707 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332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AD708 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MAX4334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AD711 JFET输入,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73 单电源,低电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AD712 JFET输入,高速,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MAX474 单电源,低电压,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AD713 JFET输入,高速,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MAX475 单电源,低电压,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AD744 JFET输入,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77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AD745 JFET输入,低噪音,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78 单电源,低功耗,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AD746 JFET输入,高速,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MAX478A 单电源,低功耗,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AD795 JFET输入,低噪音,低功耗,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79 单电源,低功耗,精密四运算放大

AD797 低噪音运算放大器 MAX479A 单电源,低功耗,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AD8002 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AX480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
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AD8005 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AX492C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
双运算放大器
AD8011 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92E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双
运算放大器
AD8031 单电源,低功耗,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92M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

AD8032 单电源,低功耗,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AX494C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四运算放
大器
AD8041 单电源,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94E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AD8042 单电源,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AX494M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四运算放大

AD8044 单电源,宽带,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MAX495C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AD8047 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95E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AD8055 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95M 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AD8056 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1458 通用双运算放大器
AD8072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1458C 通用双运算放大器
AD812 电流反馈型,低电压,低功耗,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33071A 单电源,高速运算放大器
AD817 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072A 单电源,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AD818 低功耗,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MC33074A 单电源,高速四运算放大器
AD820 JFET输入,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精密运算放大器 MC33078 低噪音双运算放大器
AD822 JFET输入,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MC33079 低噪音四运算放大器
AD823 JFET输入,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精密,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MC33102 低功耗双运算放
大器
HA16119 CMOS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NJU7072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
失调电压双运算放大器
HFA1100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NJU7074 CMOS单电源,低功耗,低电压,低失调电
压四运算放大器
HFA1120 电流反馈型,宽带,高速运算放大器 OP-07 低漂移,精密运算放大器
HFA1205 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OP-113 BICMOS单电源,低噪音,低失
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HFA1245 电流反馈型,低功耗,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OP-150 COMS,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
ICL7611 CMOS低电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OP-160 电流反馈型,高速运算放大器
ICL7612 CMOS低电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OP-162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高速,精密运算放
大器
ICL7621 CMOS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OP-177 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ICL7641 CMOS低电压四运算放大器 OP-183 单电源,宽带运算放大器
ICL7642 CMOS低电压,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 OP-184 单电源,低电压,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ICL7650S 稳压器 OP-191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LA6500 单电源,功率OP放大器 OP-193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精密运算放大器
LA6501 单电源,功率OP放大器 OP-196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LA6510 2回路单电源功率OP放大器 OP-200 低功耗,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A6512 高压,功率OP放大器双运算放大器 OP-213 BICMOS单电源,低噪音,低失调电压,精密
双运算放大器
LA6513 高压,功率OP放大器双运算放大器 OP-250 COMS,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

LA6520 单电源,功率OP放大器三运算放大器 OP-260 电流反馈型,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LF356 JFET输入,高速运算放大器 OP-262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高速,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F356A JFET输入,高速运算放大器 OP-27 低噪音,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LF411 JFET输入,高速运算放大器 OP-270 低噪声,低失调电压,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F411A JFET输入,高速运算放大器 OP-271 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F412 JFET输入,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OP-275 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LF412A JFET输入,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OP-279 单电源,大电流双运算放大器
LF441 低功耗,JFET输入运算放大器 OP-282 JFET输入,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LF441A 低功耗,JFET输入运算放大器 OP-283 单电源,宽带双运算放大器
LF442 低功耗,JFET输入双运算放大器 OP-284 单电源,低电压,高速,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F442A 低功耗,JFET输入双运算放大器 OP-290 单电源,低功耗,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F444 低功耗,JFET输入四运算放大器 OP-291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LF444A 低功耗,JFET输入四运算放大器 OP-292 BICMOS单电源,通用双运算放大器
LM2902 单电源四运算放大器 OP-293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M2904 单电源双运算放大器 OP-295 BICMOS低功耗,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M324 单电源四运算放大器 OP-296 单电源,低电压,低功耗双运算放大器
LM358 单电源双运算放大器 OP-297 低电压,低功耗,低漂移,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M4250 单程控、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OP-37 低噪音,低失调电压,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
LM607 低失调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OP-400 低功耗,低失调电压,精密四运算放大器
LM6118 宽带,高速双运算放大器 OP-413 BICMOS单电源,低噪音,低失调电压,精密四运算放
大器

网友:
MARK 运放选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些运放好买吗? 这么多种类

网友:
要是楼主整理下 datasheet  一起打包放上就 更好了

楼主:
datasheet 太多了 不好整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楼主整理下 datasheet  一起打包放上就 更好了

太得寸进尺了吧……

楼主:
整理可以 我没的权限放这么多 所以就没的办法了

楼主:
遇到  缺货的时候找代替的也就容易些

楼主:
最近忙没的时间来看

网友:
mark 记录一下

楼主(2010-08-06):
回来了  去了一趟宁波 呵呵

网友(2010-10-03):
NE5532:确实有点胆味,解析力一般,高频比较燥,低频比较糊且肥。

  op275:和5532比,胆性还重一点,解析力、低频、音场更好一点,可以买贴片的来打磨声卡用(特别是创新的),可以改善硬冷的数码声。

  EL2244:音色中性,音场比较宽,高频还可以,中频音乐味差,有人说解析力很高,其实是因为低频量感少,中频薄,高频显得突出而已。要用好比较难。

  LT1057:两端延伸不错,速度、动态和解析力也挺好,就是属冷色调,放出的音乐好象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让你可以静静的听,却燃不起对音乐的那份激_情。

  AD827:延伸非常好,解析力高,高频华丽,中频纯厚,低频下潜和力度都不错,音场向前后左右拓展,有了凹凸感(这一点比其它运放强),速度快,动态好,感觉很大气,初换上此运放后确实有让人为之一振的感觉。但久听之下,也发现很多问题,1虽然三频段、音场很宽,气势足,大开大合,但总感觉结构有点松,不够紧溱,2人声部份一般,有时大动态时,人声被配乐声淹没3不够细腻,属于激_情有余而柔情不足,4音乐味不够。不过很多的人喜欢这种风格。当然买两片来换换口味听还是可以的,按我的感觉,用在AV功放上看DVD大片应该很适合。

  OPA2604:感觉象5532的升级版,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解析力不错,音乐味更好,有胆味,声底属于较纯厚且有点刚性,综合素质很不错。

  DY649:和2604比,解析力更好,高频部份纤细而又柔美且泛音丰富,声底没2604厚,很清澈、细致的感觉,音乐画面异常清晰,人声部份圆润通透、有种甜甜的感觉,人声(特别是女声)是它的强项。

  DY639:整体性稍弱于649,但更具备胆机特性,胆味更浓。

  DY669:和2604差不太多,纯厚的声音。

  AD712:解析力很好,清晰而又没有音染的声音,一种很透明的感觉,声底细致,低频量稍少。属于典型的监听风格。不过可能很多人都不大喜欢这种纯净水的感觉,还是加点味精好,大概是我已前玩过音乐制作的原因吧,习惯了这种纯纯的监听味道,挺感兴趣。

  AD712(金封):一时好奇,第二天又去弄了个金封的,和陶封比,感觉解析力更好,声底更纯厚点,低频弹跳感下潜度都有所加强,音场定位感不错。...刚开始听时感觉好象人声清淅度还不如陶封的,吃了一惊,后来反复比较才发现,因为陶封的高频比较冲、直白、声底薄,人声显得亮,所以有这种感觉,还是金封的耐听度更高。不过,不太推荐使用,因为现在金封的找不到拆机件了,只有买全新的,要75元,这个价位可以买到更好的型号了。

  AD797:值得试试的东东,人声很亲切,在朋友家测完后立刻被扣下来了。

网友:
运放之皇5532。如果有谁还没有听说过它名字的话,那就还未称得上是音响爱好者。这个当年有运放皇之称的NE5532,与LM833、LF353、CA3240一起是老牌四大名运放,不过现在只有5532应用得最多。5532现在主要分开台湾、美国和PHILIPS生产的,日本也有。5532原来是美国SIGNE公司的产品,所以质量最好的是带大S标志的美国产品,市面上要正宗的要卖8元以上,自从SIGNE被PHILIPS收购后,生产的5532商标使用的都是PHILIPS商标,质量和原品相当,只须4-5元。而台湾生产的质量就稍微差一些,价格也最便,两三块便可以买到了。NE5532的封装和4558一样,都是DIP8脚双运放(功能引脚见图),5532的内部为JFET(结型场效应管结构),声音特点总体来说属于温暖细腻型,驱动力强,但高音略显毛糙,低音偏肥。以前不少人认为它有少许的“胆味”,不过现在比它更有胆味的已有不少,相对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5532的电压适应范围非常宽,从正负3V至正负20V都能正常工作。它虽然是一个比较旧的运放型号,但现在仍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音响用运放。是属于平民化的一种运放,被许多中底档的功放采用。不过现在有太多的假冒NE5532,或非音频用的工业用品,由于5532的引脚功能和4558的相同,所以有些不良商家还把4558擦掉字母后印上5532字样充当5532,一般外观粗糙,印字易擦掉,有少许经验的人也可以辨别。据说有8mA的电流温热才是正宗的音频用5532。
  NE5532还有两位兄弟NE5534和NE5535。5534是单运放,由于它分开了单运放,没有了双运放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音色不但柔和、温暖和细腻,而且有较好的音乐味。它的电压适应范围也很宽,低到正负5V的电压也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由于以前著名的美国BGW-150功放采用5534作电压激励时,特意让正电源电压高出0.7V,迫使其输出管工作于更完美的甲类状态,使得音质进一步改善,所以现在一般都认为如果让正电源高出0.7V音质会更好。5534的引脚功能见(图),价格和5532相当。而NE5535是5532的升级产品,其特点是内电路更加简洁,且输出级采用全互补结构。转换速率比5532更高。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噪声较大,频带不够宽,底电压工作时性能不够好,所以用于模拟滤波时效果不如5532理想。但在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15V时用作线形放大电路,音乐味会比5532好一些,所以其价格也比5532要贵两三元,其引脚功能和5532一样。
  双运放AD827。这枚是AD公司的较新产品,它原本是为视频电路设计的,所以它的增益带宽达50MHZ,SR达到300V/us,它与EL2244一样都是目前市场上电压反馈型双运放的顶级货,一般的运放难望其项背。其高频经营剔透,低频弹跳感优越,其性能指标与实际听感全面胜过其他很多同类产品,音质被一些人形容为无懈可击。且在正负5V的供电下仍有优异的性能。但其价格也稍微昂贵,30多元。脚位功能和5532相同。

  双运放OP249。该运放是美国PMI公司的产品,厂家声称是用以取代OP215、LT1057等运放的,LT1057是属于动态大,解析力高,音色冷艳清丽的一种,搭配东芝的暖色名管就很合适。而OP249则和它不同,其输入级采用JFET,主要特点是显中性,无什么个性,声音平衡、自然而准确,所以体现了HIFI的真谛。塑封的才15元,陶瓷封装30多元,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不过要是对音色的喜好有偏重的朋友可能不大喜欢。

    双运放OP275、OP285:它们也是PMI公司的产品,内部电路采用双级型与JFET型混合结构。其音色很有个性,低噪声,声音轮廓鲜明,解析力高,声音柔顺,中频具有胆机柔美润泽的特点,人声亲近。价格适中,而且性能稳定。适合用来打摩声音单薄、毛糙的CD、解码或放大器。它们的封装形式和引脚功能也和5532一样。OP275现在的市面价格为10元、OP285 15元。

    顶级运放OPA627。BB公司的OPA627是目前为止最高档的运放,也是采用场效应管输入方式,音色温暖迷人,但其价格简直吓人,达到150元,所以不是顶级的机器一般不会用到这么昂贵的运放,性能上是否能达到这个价格也见仁见智,不过听过OPA627的发烧友都一致认为AD827、LT1057等根本无法与之比拟。

    胆味运放OPA604与 OPA2604。这两种运放都是Burr Brown公司的产品,OPA604为单运放,OPA2604为双运放。它们都是专为音频而设计的专用运放,音色醇厚、圆润,中性偏暖、胆味甚浓,是被誉为最有电子管音色的运算放大器。当年的价格也不低,但还是被许多音响发烧友选为摩机升级机器的对象。现在这两种运放的价格都已较为合理,OPA604为25元,OPA2604要40多元,发烧友用来摩机是不错的选择。

陶封AD827我用过,只要是正品,会有一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运放选型

网友(2010-11-02):
怎么这么像我老师给我的运放选型表呢?楼主这哪搞来的?

网友:
for audio, you need to know three opamps:

1) ne5532: no better audio opamp than that.

2) buf634: the best buffer ever.

3) ad815ays: all around performance champ.

网友(2011-08-17):
马克列文深..........

网友:
搜TB AD815 1.5 明显不靠谱,某看似原装的要55,买不起

网友:
运放选型,MARK!

网友:
能传份excel的表格文件上来不?这样就好筛选了。
datasheet自己找没问题~

网友(2011-10-17):
受用了,要是能把它做成软件查询就好了

网友:
MARK 功放选型

网友(2011-11-22):
拥有OPA2604、OPA627、大S5532、OPA2132、OPA2134、OPA2107、OPA1632、OPA1612
以上都听过了,表示很郁闷,完全听不出任何差异!!!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