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 的PCB封装库 EQFP(protel)这种封装共享下。

楼主(2010-06-29):
大家能不能把你们用的CycloneIII 的PCB封装库(Protel的)共享一下吗,尤其是其中的EQFP这个封装,万分感谢。

网友:
我只有PADS的……鉴于是手工焊,我在底下的焊盘开了个3mm的孔,焊的时候先把芯片背面焊盘镀锡刮平,对正,拿夹子夹住,然后把板子反过来在孔里放入切碎的锡丝,用风枪300度吹4秒钟,锡丝融化时用镊子轻轻搅拌即可,待凉下来即可用常用的拖焊法焊接四面的引脚,整个片子一分钟搞定,焊的非常结实

楼主:
首先谢谢 cfqxdgr 关于焊接EQFP封装的方法,关于wx2k 给的这个东西,应该不是protel的封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