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特殊引脚CLKUSR 在QII中如何设置为普通IO口?

楼主(2010-06-30):
怎么设置输出可以输入就是不行?我没使能作为特殊I/O的 郁闷中 知道的大侠说说哇 ,见下图

CLKUSR (原文件名:CLKUSR.png)

楼主:
知道的大侠说说啊 急呢

网友:
CLKUSR        I/O, Input        Optional user-supplied clock input. Synchronizes the initialization of one or more devices. This pin can be used as a user I/O pin after configuration.

Altera的手册上面的资料,应该是可以做IO用的。你的现象是什么啊?
一惯的设计中这些特殊IO口都不用滴。。。免得出错。。。

楼主:
回楼上,我的现象是:把它作为输出IO时是可以的,输入就不行一直是高电平。郁闷中

网友:
会不会是FPGA以外的硬件电路出问题呢?你把这个引脚接到哪里了呢?

楼主:
我把这个引脚接到单片机的输出IO里去 应该没问题的吧?其他FPGA的IO与单片机连接的IO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