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kprintf()是否应考虑使用semaphore?

楼主(2010-06-30):
rt_kprintf()是RTT控制台的主要输出手段,也可在自行编写的应用中输出调试信息、运行状态等信息,很方便。
但是该函数的缓冲区“static char rt_log_buf[RT_CONSOLEBUF_SIZE]”并未做独占保护,任何对rt_kprintf()的调用都将直接通过vsnprintf()将新数据覆盖到rt_log_buf内。上述问题在多任务调用时应会出现。
是否考虑使用信号量?

网友:
rt_kprintf允许在中断服务例程中使用,并且是“即时”打印出来,所以不能够使用信号量。

rt_kprintf使用了一个静态的数组(rt_log_buf)做为缓冲,可以对它进行关中断保护,但是这样对系统的性能会影响非常大,所以rt_kprintf被*特别实现*成一个完全不关中断的log输出。只有当用户确实需要输出严格一致的log时(例如用于测试),可以自行关闭中断。

楼主:
没注意到rt_kprintf在中断服务例程里的使用:)
的确,对于中断类的异常处理能“即时”对外报告也很重要。可以接受丢失部分输出信息,“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报告的做法。(其实这个概率也很小。)
不建议“关中断”的做法,确实需要一份完整的log输出时,宁愿使用其他输出口或记录方式,配上合适的缓冲及资源争抢机制就可以了。

感谢ffxz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