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随机读写完美解释,这个random in/output尤其是在页拷贝使用,令人不好理解

楼主(2010-06-30):
如果,你要下载就请回复。

网友:
楼主的资料不错。另外查了下micron的MT29F4G08AAA手册,对random input/output是这么理解的:
就读操作来说,先用页读指令(00h-30h)通知Nand把指定地址的页传送到data register(就是楼主手册里描述的page register,页缓存)。Nand收到指令后立即开始数据copy工作,在内部时序控制下将指定页放到页缓存区。期间R/B#信号线常低,完成读取操作后R/B#置高。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拉低RE#的方式从页缓冲内读取数据了,此时默认从页首开始(Nand有个读取指针,页读时默认从头开始),每次RE#拉低读取指针后移,如此顺序取出数据。
如果希望快速定位并读取数据,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发出random output指令(05h-E0h),调整那个内部读取指针,直接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取。由于该操作只能在页缓冲内进行,即仅当前页内有效。

random input应该也和output类似吧。
再引用wiki百科上的描述:
對1頁裡的資料做一般的讀寫時,資料都是Sequential的,但若想要隨意存取1頁裡的資料,如想要存取ECC的資料,便可使用Random data input/output跳至User Data的尾端去存取ECC的資料。

网友(2011-04-07):
good!我问同事们,为什么nand flash的不能用于xip,大家的答案是nand flash不能随机读,只能块读。(网上的大部分说法也是这样)。在看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的时候,发现其有随机读的功能,只是随机读比较慢,比不上顺序读。

网友(2012-01-29):
最近正在学习Nand Flash,受教了!

网友(2013-07-01):
2#楼高,说的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