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热转印高手说说绿油阻焊用的胶片

楼主(2010-06-30):
那位热转印高手说说绿油阻焊用的胶片,是电脑耗材类,还是摄影类的。用塑封塑料可以代替吗

网友:
应该属于文具类,卖电脑耗材的地方也有,叫做透明胶片,分为激光打印(复印)和喷墨两种,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手写的不过现在不生产了。这东西是聚酯胶片,耐高温的可以用激光打印或者复印,加特殊表层的可以喷墨打印,不能用普通塑封塑料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激光打印机打印胶片,对打印机有损伤吗

网友:
用专用胶片,没有损伤市场上有写拿装订胶片冒充的,容易卡在打印机里,可能材质不行受热容易变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激光打印机打印胶片,对打印机有损伤吗

激光和复印用的胶片一般不会对打印机造成损伤,因为它们是耐高温的,设计就是用来激光打印或者复印的。不过一般而言胶片对打印机硒鼓、转印鼓、搓纸轮等部件的磨损会大于普通纸,因为胶片的硬度和厚度都明显大于普通纸,所以如果你打印很大量的胶片的话打印机的寿命会缩短。

网友(2010-11-27):
有两种
一种是可打印胶片(激光、喷墨),个人觉得喷墨的效果好些;
另一种是印刷厂输出的菲林胶片,精度非常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