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自出道来未见此怪异放大电路,望达者指教

楼主(2010-06-30):
这个电路是国外一家直流电源电路的一部分,用于直流电源电流信号反馈控制,最前端接口是电流采样,输入约为100mv电压信号,通过一个1:1差动放大电路后,去除掉采样连线上的干扰,进入到本电路中处理。我和同事商量所不能理解的是r34可是一端连接15v电源,这样是会通过r33--r30拉到地上。这样如何分析呢

网友:
和R32-R30无关,因为U2:B输出内阻可视为0,所以
R34 -> +15V
R33 -> U2:B输出
U2:A -IN = (15V - U2:B OUT) * 1k / (1k + 68k)

网友:
PI 控制
前级不用说 是比例电路
第二级
R33 R34分压后进行 积分运算

网友:
计算了下,正常工作输入信号应该在43mv左右,而不是楼主说的100mv左右

楼主:
楼上大侠,请教下计算吧步骤吧。不吝赐教哦

楼主:
还有想问问各位大侠,增加r34分压后增加信号电压 1k / (1k + 68k) =1/69,信号电压增加如此小,有何好处呢。拜谢各位大侠

网友:
除非吧电路发全 否则不好回答

楼主:
十分感谢xcodes及其他大侠的提示,我把电路整理下再发上来,望大侠等等

网友:
电路画错了R34应接U2 A的输出端

网友:
输出3.468v

楼主:
回复8楼,电路没有画错,我检查多遍。

网友:
输出等于一大堆

网友:
运放输出 是不是接比较器了

通过两个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压,然后计数器定时,就能算出电流

这样省一片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放输出 是不是接比较器了
通过两个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压,然后计数器定时,就能算出电流
这样省一片ad

电路不完整,不过按一般电源架构推测是:直流电源的电流反馈,前面电流采样,后面推功率管,U2:B一级固定增益放大,U2:A局部看是积分器,实际上是在大环路负反馈中。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

自己检查多遍,不如让别人帮你检查一遍。

网友:
提供偏置电压,调节输入电压在0点附近的输出,保证输入为0时的输出也逼近0V

网友:
感觉图不对,第一级就不对。
如果运放是单电源而不是正负电源的话,只要输入时正的,那7脚输出就是0。如果是正负电源的话,输入100mV,7脚输出时-510mV.
这应该不是信号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