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WEB网页问题

楼主(2010-06-30):
socket TCP套接成功 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但是这时候打开网页 系统死机
打开网页后是运行inbuf = netconn_recv(conn); 后死机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具体一点 是在执行函数 netconn_recv(conn); 中的
buf = memp_malloc(MEMP_NETBUF);语句死的.
我的用的MDK  HEAP没改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不知道有关系没

网友:
我测试tcp发送到一定数量后就自己断了?有没有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发现,可能还没有经过大数据量的测试.

网友:
网络的问题有好几个啊,我用STM32 Radio一个个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具体一点 是在执行函数 netconn_recv(conn); 中的
buf = memp_malloc(memp_netbuf);语句死的.
我的用的mdk  heap没改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不知道有关系没

你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22667&bbs_page_no=1&bbs_id=3066

上修改的
netbuf_delete(inbuf);释放inbuf

依然不管用吗?STM32 Radio上websrv例程已经做了相应的更新,测试下来没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刷新网页没有问题了.就是已经进行TCP的SCOKET套接了(客户端).然后访问它的WEB网页不行.释放inbuf也不行.
是不是客户端和WEB服务器不能同时应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已经进行tcp的scoket套接了(客户端).然后访问它的web网页不行.释放inbuf也不行.
是不是客户端和web服务器不能同时应用.

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设备是一个以太网转串口的设备.工作时候通过SCOKET套接到其他计算机的中心上,进行通讯.我设置模块参数(IP地址,中心IP地址等等)是通过网页设置的.
在设置的时候,模块可能已经套接或正在套接.如果模块已经套接到中心了,这时候再打开WEB界面程序就死了,好像是内存溢出了.如果单独套接或单独打开WEB界面就好用.

网友:
一个线程做两个socket连接?

如果是这样就需要用select来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fine RT_LWIP_TCP_PCB_NUM          5

不可以有多个SCOKET连接吗?

网友:
可以啊,但是一个线程如果要使用两个以上socket,最好先清楚应该如何做,是使用select还是lwip内部的event通知形式等。

否则的话(如果两个socket间没什么关联),还是分开来使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