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直流电源制作

楼主(2010-06-30):
我是个菜鸟,以前只做过软件,硬件方面只做过B参数测试仪,参加全国赛时,有别的组做电源,但只是知道皮毛,现在自己想做一个数控直流电源,可输出正负12伏,正负9伏,正负5v。大体模块知道,就是变压后整流,滤波,稳压,还要经过AD什么的。还要设计过流保护什么的。麻烦高手提点一下,或推荐一下资源,我自己看。谢谢了。打扰各位了

网友:
有个id是" huwuzhao",有名的前方兄,专门搞电源的,搜索就知道了,还有店铺出售数控电源

网友:
如果就那几组固定电压输出,用78xx/79xx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求简单,用317加337然后切换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你搞过操作系统

网友:
春风和前方大哥的都非常好,去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