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RF 芯片 频道数

楼主(2010-06-30):
我是RF外行,项目 要采用RF模块。
项目理论上 是 一台电脑 与一台或若干台终端  单独进行无线数据通讯。

看到 nRF24L01等芯片,几乎都 提及 频道数,半双工等概念。

在我的项目中,如果终端多了,岂不是频道数不够用。
如果其它公司的产品也用相同的芯片,譬如nRF24L01等芯片,就在同一区域工作,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系统 数据通讯失灵。

请教:

1.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没有频道数约束?

2.市面上有无双工的无线数据通讯模块可供选择?

3.市面上有没有1对1 或1对多,其它人干扰不到的无线模块 买?

网友:
1.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没有频道数约束?
估计没有
2.市面上有无双工的无线数据通讯模块可供选择?
应该有
3.市面上有没有1对1 或1对多,其它人干扰不到的无线模块 买?
这个可以通过你的协议实现

楼主:
3.市面上有没有1对1 或1对多,其它人干扰不到的无线模块 买?
这个可以通过你的协议实现
------------------------------------------------------------------
如果其他人 使用的频点与我们的相同,并且一直发射的话,估计协议也无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市面上有没有1对1 或1对多,其它人干扰不到的无线模块 买?
这个可以通过你的协议实现
------------------------------------------------------------------
如果其他人 使用的频点与我们的相同,并且一直发射的话,估计协议也无效啊?!

换个频道啊

如果你所有频道都有人用了,那就是电子干扰了,相当于 电 子 干 扰 机来了 呵呵

楼主:
LS 有丰富的RF实践经验。

估计    别人把nRF24L01等芯片做成电子干扰机, 也不违法。
有没有什么方案,不怕电子干扰机的?

网友:
用过两次模块,说到经验不多啊

我觉得做RF,应该假设:
所有频道都有干扰一般不出现的
某个频道干扰不会一直存在

当然我做的东西,可靠性要求不是特别高,呵呵

网友:
楼主用有线,不就专享了了吗?无线电频谱严格来说也是自然资源的一种,是有限的。你要想保证无干扰,除非去申请一个专用频段,你用合法,别人用非法,谁用就告他,无委会会管的……哈哈哈,玩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申请一个专用频段,估计价格不菲,非我等小项目 可以谋也。

网友:
那是。我也是在开玩笑。
无线电干扰肯定会存在,现在2.4G频段很拥挤的。你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干扰造成的影响,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你可以考察一下你的项目应用的地点,看看哪些频段干扰比较厉害,哪些比较少,尽量避开吧。

网友:
回复1.
可以采用DSSS(直接序列扩频)技术;

回复3.
干扰不到,这很难实现,因为频率带宽有限,如果有相同频点的设备在旁边,一定会有干扰的。

网友:
做算法。别如有源RFID卡,可以同时读200个。卡是主动发数据的。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们的无线温度传感器也是做200个左右的点。

网友(2010-08-12):
LS正解。
我们有超具性价比的有源RFID的方案,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