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6.5se 安装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6-30):
如题,我安装modelsim 6.5se后,程序提示重新启动,接着出现一个MS DOS窗口,提示内容好像是:cmd.exe 应用程序错误。

    开机后运行license wizard,准备破解,但是弹出窗体说 wizard.exe应用程序错误。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1 生成LECENSE.dat文件
到网上下载一个ModelSim SE 6.5的破解文件,我下载的是ModelSim6.5_KeyGen文件夹,里面有个MentorKG.exe文件,双击它产生LECENSE.txt文件,将文件后缀txt改成dat。复制LECENSE.dat到Modelsim SE 6.5\win32下,此处为“安装路径:\Modelsim SE 6.5\win32”。
2 右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打开“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新建LM_LICENSE_FILE,编辑中输入上一步LECENSE.dat所在的路径,“安装路径:\Modelsim SE 6.5\win32\ LICENSE.dat”,确定即可。重启计算机。

楼主:
谢谢。改了,重启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完全是按照你的步骤来操作的。可是重启后运行 license wizard 还是有同样的错误。

我突发奇想,把LICENSE.dat改成LICENSE.bat,然后运行LICENSE.bat;接着运行 license wizard 还是不行。直接运行modelsim 6.5 se竟然可以了。呵呵,莫名其妙的,这种问题最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完全是按照你的步骤来操作的。可是重启后运行 license wizard 还是有同样的错误。
我突发奇想,把license.dat改成license.bat,然后运行license.bat;接着运行 license wizard 还是不行。直接运行modelsim 6.5 se竟然可以了。呵呵,莫名其妙的,这种问题最可怕。

根本就不需要“license wizard”

网友(2010-10-18):
楼主有安装文件吗?官方网站不给下了,正在急呢,能不能抽时间来上传一个。

网友:
你的破_解可能不对吧  你在网上找找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破_解~~

网友:
官网可以下载的吧  我昨天还下了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