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46R064单片机的定时器的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0-06-30):
HT46R064单片机的定时器寄存器如何配置,还有的与分频时钟怎么算?我采用的是内部时钟。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設置好TMR0C和TMR0開啟總中斷使能。
比如我使用PFD
        MOV                         A,95H
        MOV                         TMR0C,A ;1000 0100 32 div BIT0~2,bit7 enable timer0
        MOV                         A,0E1H ;about 0.25us*32 overfloat output PFD 2k Hz
        MOV                        TMR0,A
        MOV                          A,0CH
        MOV                         CTRL0,A ;set PFD /PFD enable HIRC as system clock
時鐘分頻就是topsc0~topsc2設定的
看TMR0C的位定義規格書49頁。datasheet:http://www.holtek.com.cn/pdf/uc/sim48R06xv130.pdf

楼主(2010-08-13):
回复 网友A:
虽然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但是同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