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 2830/14 750kv无刷马达到手

楼主(2010-06-30):
淘宝买的dys 2830/14 750kv无刷马达到手

dys 750kv (原文件名:ourdev_564884CU47A5.jpg)

网友:
看着还不错  ,你用的好的话 吱一声 我也买几个试试

网友:
真巧,前几天我也入手四只,同样型号。。。尚未详细试用,

请问楼主配什么桨?

楼主:
就配1245 我看淘宝记录有你的购买记录 呵呵。

网友:
TO:ququ625

试用结果怎样了?我试配X600的12寸桨,感觉不大好,电调发热严得,电机没发热,起飞电流大约有12A左右,配C2806时同样的桨,起飞电流大约有10A左右。

上面的只是粗略测试了下,有时间细测

楼主:
在加工桨夹中。我准备用x600-d的电子设备来测试。没其他家的东西。

网友:
试好了没有,桨夹用电机配的简易桨夹加橡胶圈就行了,我试飞了,效果不理想,电调严重发热,效率没提高反而更差了,,

楼主:
你用什么桨配的?

网友:
X600的十二寸桨

楼主:
哦 我试试我的epp1245看看。现在要给机架马达安装孔做点小手术 位置不对。

楼主:
试验失败,电调太热,准备换飞速达的马达。

网友:
未必是马达的原因,飞速达的马达不便宜哦,MOS管很多假货的,导通电阻偏大发热严重,

我的也试飞了一下,前天就有一个电调发热得连锡都熔化了,并烧了一只MOS管,昨晚更换了对MOS管,再试飞了下,也发热,但情况有所好转,晚上再试看看发热情况能不能接受。

楼主:
我这个电子设备是x600-d的。mos假的可能性没有。

网友:
这可不一定,为什么X600就不能是假的,并不是讲他们用假货,他们有可能不知是假的

网友:
楼主的飞控和电调是X600的?不是仿MK的吗?

楼主:
不是仿mk

楼主:
epwwm 你有设备测试一下你的全油门要多大电流。能到40安培吗?

网友:
我也没设备,只有一个29A的开关电源,40A估计肯定达不到,太大电流了,电调早发热得不行了,起飞电流还可以测下,晚上有空测下,估计刚离地时是10~12A左右。

或者固定马达,单测一个电调的全油门电流就行了,用MK的测试工具就可调速。

楼主: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99639&extra=page%3D1不知道郎宇的马达怎么样。

网友:
昨天再飞,用十二寸桨起飞电流有10A多,有两个电调比较热,最终不是不行,还是同一根连线锡熔化掉下来了,另外两个也发热,但不算严重,看来要换MOS管再试了。

没办法,只好换上EPP1045十寸桨,转速提高了,噪声比用十二寸桨要大,,但起飞电流却是少了,只有9A多,电调发热量少了,起码飞了一块电池没问题。

楼主:
哦 看来可以这样改。有没有兴趣试验朗宇的kv550的马达。他那个桨夹也不错。可以锁螺丝固定桨。

网友:
不过我感觉用十二寸桨的话转速低,噪声小很多,而且感觉飞行比用EPP1045要稳,而且比较好操控。

朗宇的kv550的马达,估计要配十二寸以上大桨,而且要用4S电池,如果用3S电池的话,转速太低,油门打得比较大才能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