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帮忙解决问题。51与em310不能通讯,pc能和em310通讯。

楼主(2010-06-30):
我的51+em310模块
em310和电脑终端(sscom)收发指令正常,我用单片机给em310发at指令什么反应也没有,
51是3.3V em310的VDD-IO处串了220Ω电阻。

楼主:
单片和sscom也能正常通讯。

楼主:
那位大侠知道的指教一下。。。

楼主:
我测了电压(单片机电源3.3V)
RXD线电压是3.9V
TXD线电压是2.8V

em310开机的时候在sscom是有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输出,
但是单片机串口没中断,用sscom发数据给单片机,串口中断。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波特率对吗?

楼主:
波特率对的,可以用sscom来设定em310的波特率。
我用的是三线串口。

网友:
三线串口是哪种?

楼主:
我只连接了RXD TXD GND

网友:
楼主上个电路图,用个示波器自己走查。这样子谁也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都在这里瞎猜,效率太低了。

楼主:
em310与单片机部分 (原文件名:em310 huawei.jpg)

楼主:
我试了许多方法,我想应该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我参考文档做了调整,还是不行。
我把R14换为二极管的时候可以发过去了,但是单片机接受不到。
MiniUSB哪里我是连接到了stc单片机的下载线,上面有232芯片。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没错,而且EM310部分做的很规范。

只是这个电路图里边看不出EM310还能和PC机进行通信,不知道实际电路是否如此?

楼主:
和PC通讯哪里我是调换了连接到下载板的RXD和TXD线(做了两根线),这样em310能和PC通讯。

网友:
MCU的软件问题居多了
用示波器走查吧,看模块的/RXD信号脚在上电后,有没有信号输出
然后在你的MCU里边写个程序,间隔1秒反复发送AT\r字符串出来,在模块的/TXD,/RXD信号脚上用示波器观测,如果都能够看到波形,就说明是软件问题,如果看不到,就仔细检查PCB。
以上为必杀技,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看波形都能发现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我在串口中断哪里加了个led=!led;模块上电的时候是看到led有闪的,在sscom哪里也能看到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之后我每隔2秒send_str_com("AT+IPR=?\r\n");。从led判断没进入串口中断。

我的串口程序从sscom发给mcu,mcu串口再发出来sscom能正确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的软件问题居多了
用示波器走查吧,看模块的/rxd信号脚在上电后,有没有信号输出
然后在你的mcu里边写个程序,间隔1秒反复发送at\r字符串出来,在模块的/txd,/rxd信号脚上用示波器观测,如果都能够看到波形,就说明是软件问题,如果看不到,就仔细检查pcb。
以上为必杀技,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看波形都能发现波特率的问题。

我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时正确的,em310返回的则是发送的at命令。
没有返回OK或者ERROR。

用sscom来发at命令能正确返回OK或者ERROR。
实在不解?????
从波形来看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时正确的,如果是软件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的单片机程序发送的是“AT”还是“AT\r”?

楼主:
我昨天发“AT\r”可以正确响应,今天怎么发都不行,
发送的数据时正确的,可是接收端一直是高电平。烦啊,,,,,,,,,,,,,,,

楼主:
后来我在\TXD上加个10K上啦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2010-09-02):
楼主好:
     我用的单片机板子是DP-51H的(带MAX232),GPRS模块是BENQ M23的,与楼主的一样,想要实现通过单片机板子和GPRS模块连接来发送短信,用单片机板子和电脑连接可以看到发出的数据,用GPRS模块和电脑连接,用AT指令操作也正常,能发出短信,就是用单片机板子和GPRS模块连接时候,一连接,GPRS模块就掉线(LED)灯不亮了,用的是串口RS32,直连的和交叉的RS232都试过了,不知道问什么他们怎么连不通呀?
    求楼主和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B:

也许是你没有进行电平转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上类似问题,我也在TXD接个20K的上拉电阻,也只能看到芯片发的AT/r指令,看不到EM310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