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高速脉冲输出的隔离问题

楼主(2010-06-30):
搞到一个FX1S-30MT的PLC,拆了发Y0,Y1各有一个变压器。难道是MOSFET的变压器隔离驱动。如果大家有兴趣讨,我就上个图。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

楼主:
如下图:两个变压器看似用来做2SK2055的隔离驱动,但经过分板,有可能只是通变压器给TLP555光耦供电.因为背面有个TC7WU04FUJ的三反相器,可能是一个用来组成振荡器的电路。
大家有什么法?

网友:
是的,高速度光偶都需要供电的.

有的高速度光偶的电压最大到30V,这样就可以从晶体管外接的电源供电了,好像LG的老版本就是这样的.但这种光偶不好买.

楼主:
初步分析下图各部份功能,(1)变压器  ----->  功率传输和隔离
                        (2)变压器驱动三级管  -----> 将振荡电路来的信号进行功能放大传给变压器
                        (3)整流滤波   ----->  经变压器隔离的功率进行整流和滤波,给TLP555推挽输出光耦供电
                        (4)输出晶体管(靠近Y0,Y1接线端子排) ----->  脉冲输出
                        (5)输出晶体管的驱动光耦(变压器背面)  ----->  驱动2SK2055 输出管
                        (6)反相器组成的振荡电路(变压器驱动三级管的背面)  -----> 产生PWM波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P555不单只是不好买,就连手册好像也没有中文的. 推挽输出型的光耦还是有很多可以选的.如TLP2098/TLP2095/PS9301/PS9552等. 这些大多用来做IGBT或MOSFET的隔离驱动.

楼主:
贴片变压器那里有得买?或者有骨架或磁芯,自已做也行。

网友B(2010-12-07):
CPU发出的脉冲到555的原边,变压器和反相器等电路组成一个5VDC转5VDC的电源,给555负边电路供电。PWM要在100KHZ以上。其实可用之间用一个模块代替。

网友(2012-07-28):
引用 网友B:
CPU发出的脉冲到555的原边,变压器和反相器等电路组成一个5VDC转5VDC的电源,给555负边电路供电。PWM要在10 ...

用5V转5V的模块?好像都很大吧。PLC高速输入部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3-03-06):
给隔离端口的电路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