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先后坏了3次,最终解决了!!!

楼主(2010-06-30):
自从去年买了个金士顿的U盘先后坏了3次每次通过上网搜索最终解决了!!
第一次的情况是:只要一插上U盘就提示你格式化,但是你点电脑又提示无法格式化,点击属性为RAW可用字节为0总字节为0
最终下了个chipgenius检测出了主控芯片MXT8208,搜到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之后格式化之后又可以使用了;
第二次的情况是:插上U盘之后,电脑右下角显示无法发现新硬件,上网一查,说是晶振可能有问题,换个之后,恢复正常;
第三次的情况是:插上U盘之后,电脑的右下角有硬盘的标志,但我的电脑了没用盘符,磁盘管理里也没有,U盘灯一直闪,
上网一查,看到一篇文章就
照着他的方法做了:
先短接FLASH芯片25-26脚,认出设备后,用量产工具量产,再次插入U盘认出了移动设备
方法如下:拆开U盘 找到FLASH芯片(大一点的两边很多脚的黑块就是了) 仔细看芯片四个角中某个角(不是‘脚’ 是指黑块表面上下左右四个直角)附近有个圆点 以那个圆点为左上 找到右下第一个开始数的第五第六两个脚 将U盘插入usb接口后 用镊子或大头针或者其它细小的金属物 插入第五第六脚中间的缝隙使其短路几秒钟 99%会显示盘符了 然后你可以使用正确的量产工具重新进行量产.如果量产后不能使用但可以显示盘符可以重新量产一次即可。短接好后再插上U盘,系统发现移动设备后再断开,再量产。如果不行,可以在未断开D0---D1的情况下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再插拔一下U盘就可以识别移动设备了,再进行一下量产,就OK了。
最终U盘再次修好了!
听到同学说,他同学许多人的U盘坏了之后,出现的现象和以上讲的很多都一样但是他们就一直丢在那,又新买了一个,唉这都是懒惰,完全可以
上网自己修理么!!
也非常感谢发表文章的那些人!!正是因为你们的奉献,很多人才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呵呵

楼主:
坐着沙发看美女!!

网友:
量厂工具以前用过,用来给U盘分区,做启动盘。
我有好几个坏U盘,都是莫名其妙就坏了,量产工具也不认,第一次看到短接芯片25-26脚的办法,什么原理?改天闲下来试试看。

网友:
mark ,我丢了不少U盘,可惜了..

网友:
这种质量的U盘,最好还是丢掉。万一某天在上面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件,突然打不开了,哭死的心都有。U盘不值钱,数据才值钱。

网友:
别买金士顿 和那种壳壳可以拆的 你买那种固化的试试 会好很多 不会那么容易坏 我以前用金士顿的 绝对是正品 坏过几次 最后换用PNY和SANDISK的就没坏过 PNY那种不可以拆的 一体化的U盘可靠性还算好 我用U盘也是蛮狠的

网友:
短接的是地址/数据线,让主控认为flash没有正常量产过就会进入量产模式了,这个方法对很多的MP3也同样适用

网友:
或者内存卡可靠性也非常不错 比U盘更好

网友:
mark,我也好几个坏U盘。

网友:
我U盘都是自己做的,同学的MP3什么的坏了 我就拿过来,把闪存拆下来,去买块U盘的主控板(5块),还带壳!自己焊接一下,再量产,一个好用的U盘就产生啦   呵呵……  和新的一样,根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
是不是水货?

网友:
我们有人就是用的SD卡作为随身的存储设备,当然也随身带着读卡器。。。说可靠性比U盘好~不知是不是真的这样。。。

话说我入手已经4个U盘了,都绝对是正品,出了一个掉了现在3个还是很好的,从来没有过什么错误

网友:
本人超菜,"量产"是意思?

网友:
我家里有两个金士顿的,用了好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要买到正品

网友:
推荐台电,便宜,质量还不错...至少假货目前没有

金士顿假货太多了。

网友:
U3没一年就坏了 看来是要买小众的盘。。

网友:
现在我都自己做盘,这个用着放心阿,不用担心被黑

网友:
楼主估计买到山寨的了。

网友: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弄懂量产的意思。。。

网友:
早应该换了,数据重要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从去年买了个金士顿的u盘先后坏了3次每次通过上网搜索最终解决了!!
第一次的情况是:只要一插上u盘就提示你格式化,但是你点电脑又提示无法格式化,点击属性为raw可用字节为0总字节为0
最终下了个chipgenius检测出了主控芯片mxt8208,搜到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之后格式化之后又可以使用了;
第二次的情况是:插上u盘之后,电脑右下角显示无法发现新硬件,上网一查,说是晶振可能有问题,换个之后,恢复正常;
第三次的情况是:插上u盘之后,电脑的右下角有硬盘的标志,但我的电脑了没用盘符,磁盘管理里也没有,u盘灯一直闪,
上网一查,看到一篇文章就
照着他的方法做了:
先短接flash芯片25-26脚,认出设备后,用量产工具量产,再次插入u盘认出了移动设备
方法如下:拆开u盘 找到flash芯片(大一点的两边很多脚的黑块就是了) 仔细看芯片四个角中某个角(不是‘脚’ 是指黑块表......

楼主说的方法害惨了我,不过是在很久前了和楼主没有关系。当时我的u盘速度奇慢,就就照这这个办法。结果挂了,后来想用用里面的flash居然不好用。后来把还剩下一片flash的u盘再次插入电脑好了。就剩下2g了。呵呵 神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