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jj3055的PIC12F508的LED钥匙灯

楼主(2010-06-30):
看到jj3055的钥匙灯,很有意思,因为没有Tiny13,用PIC12F508仿制了一个
这是原理图

这是PCB图

这是源代码和HEX文件
这是特点
1.这个程序占用资源很少,没用定时器,没用中断,更没有用硬件PWM,想用也没有.
2.这个程序很短,代码小于512个字节.
3.这个程序使用C写成的,只有一句SLEEP是嵌入汇编
4.这个程序关闭的时候,耗电30UA
5.这个程序同时驱动两路输出,可以加两个LED
使用说明
第一次上电,微亮,表示电池安装正确,
单击,开关机
长按1.5S以上增减亮度,这个亮度所有花样有效
双击,改变花样
常亮->爆闪->慢闪->中闪->快闪->断续爆闪->SOS信号(可能不对,就当它是了) 循环

楼主:
这是实物(这个惨点,等做了板子就好了)

网友:
好,make一下,明天上班研究

楼主:
修改了一下程序,代码小于400字节,关机电流12UA
这是源码和HEX文件

网友:
LZ位的PCB中,D2的地线没有连……

楼主:
【6楼】 eduhf_123 经历

实际上,我是当单灯用的,如果要用两个LED,直接连到背面就行,背面都是地线

等贴片508中.........

网友:
这按钮应该能用上。

楼主:
【8楼】 zhangmm
    这个当然好了,可惜我没有

    这是完成的,用的是OTP的12C508贴片,关机电流比F508低很多,在清洗完板子后能小于0.1UA,具体是多少,表量不出来了
处理方法是用无水酒精清洗,然后涂上酒精松香溶液,放CRT上烘干5小时.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加个太阳能充电吧

楼主:
【11楼】 first blood
太阳能的来了!!!!!!
下午发现一个太阳能小钥匙链,因为空间太小,贴片的508放不下,于是去掉了SOS信号,把程序压缩到了250个字节以内,
用了一片10F200做控制,改造了一个太阳能的LED钥匙灯.

这是原理图

这是PCB

这是PIC10F200资料

这是内部结构

这是正面

这是反面

网友:
好强大啊 呵呵···
支持LZ

网友:
和钥匙放一起还会压坏太阳能电池吗?

楼主:
【15楼】 jydq 电子爱好者
会的,已经杯具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要搞一个有机玻璃保护一下。

楼主:
没有一个人提点意见吗?讨论讨论啊!

网友:
意见:这个电池不能充电吧??

阿莫得超级小按钮我有啊,看看我的地址??

楼主:
能的,是3.6V的锂离子电池,不是3V的锂金属电池
使用下来,这个程序还有个毛病,就是开机太灵敏了,改成长按1S开机就好了

网友(2010-10-11):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遇到合适的外壳,做一个。白天扔到窗台上,夜里用用会不错。

网友(2011-03-05):
手电标记

网友(2011-05-10):
做得真好!

网友(2012-01-19):
回复 楼主:

网友:
身边只有12F675不知道和12F508是不是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