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32-UC3A0512(EVK1100开发板-SERVICES-USB DFU ISP实例测试),DFU bootloader无法

楼主(2010-06-30):
AVR32-UC3A0512(EVK1100开发板-SERVICES-USB DFU ISP实例测试),USBDFUISP(DFU bootloader)无法使用

   今天运行AVR32 STUDIO自带的DFU bootloader程序,对于应用程序的烧写和更新是很有用的功能。

   依次点击新建NEW->AVR32 EXAMPLE PROJECT->UC3A0512-> EVK1100 - SERVICES - USB DFU ISP -> FINISH结束, 运行编译成功后用JTAGICE MK2仿真器烧写EVK1100-SERVICES-USBDFUISP.elf完毕, 进入DFU模式,具体操作为:
   按下(EVK1100开发板中的游戏按钮JOYSTICK中间的ENTER键)EXINT -> 按下reset -> 等待1秒以上 -> 松开reset -> 松开EXINT
   执行完上述操作后无法进入DFU bootloader模式,在设备管理器也不会发现AT32UC3A设备。

   (注:运行JTAGICE MK2仿真器自带的Program bootloader就可以进入DFU模式,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DFU设备AT32UC3A)

   问题:
   默认运行和烧写AVR32 STUDIO自带的上面这个例程系统无法识别USB DFU设备,也就是USBDFUISP(DFU bootloader)无法使用,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不知道有谁测试过?

楼主:
有请傻孩子(Gorgon Meducer)!

网友:
To 楼上……
低调,低调
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07797&bbs_page_no=3&bbs_id=1030

楼主:
看过那个帖子,这个是应用类的,我的意思是找实现电脑发现AT32UC3A设备并支持USB口烧写的DFU Bootloader源程序。
   (也就是JTAGICE MK2仿真器自带的Program bootloader源程序)

  研究完这个再考虑更进一步的自动更新烧写升级功能。

  我想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肯定是知道这个的,不妨提供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源程序在AVR32 Studio的例子代码里面。

楼主:
问题是AVR32 Studio自带的例子编译运行烧写后无法进入DFU bootloader模式,在设备管理器也不会发现AT32UC3A设备,如前面描述。

网友:
要正确配置触发DFU的引脚。某个引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不为低电平是不会进入DFU的。
如果有还有问题,发送中文邮件到avr32.cn@atmel.com

楼主:
我用的是EVK1100开发板(AVR32 Studio配套)和AVR32 Studio自带的例子编译,其他程序都可以测试通过,没有理由只有这个例子没法调试。

   只有等下发送中文邮件到avr32.cn@atmel.com 请教了

楼主(2010-09-01):
一直悬而未决!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