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31] ucLinux 烧写指南

楼主(2010-06-30):
uclinux在板子上已经跑起来了,我写了个烧写指南。

--------------------------------------------------------
板子介绍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7035&bbs_id=9999
--------------------------------------------------------
教程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25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ureole&bbs_id=9999

网友:
也在搞BF531,学习了

沙发一个~

楼主:
咱俩一家人啊,你比我长一岁。

网友:
回复 楼主:

惭愧的很,搞这个还是新手还要加强学习

你的帖子都很好,很有帮助

网友:
虽然不懂
支持一下楼主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不懂
支持一下楼主
呵呵

谢谢,哈哈。详细的移植文档正在整理,马上就发布了。

网友:
支持一下, 顺利烧成功, 顺利运行!

楼主(2011-04-18):
最新uClinux 镜像包,硬件平台 MS531-II,新增特性:

----------------小马哥的分割线----------------------

MS531-II uClinux 开发包更新(2011/03/24),更新以下内容:

一、改进

1、更新 U-boot及uClinux 版本;
2、更新uClinux ,添加 nfs 挂载支持,增加ip自动配置及一些小的修改;
3、SFL 更新到 0.06,修复末尾扇区烧写可能校验错误的 bug。

二、使用方法
第一步,烧写:

确保连接好 USB 烧写线,分别运行如下命令:
sfl --download u-boot.ldr
成功后,烧写内核到flash里,运行:
sfl --download uImage -s4

---------------------------------------------
第二步,配置uboot启动参数:

烧写成功后,连接好usb 转串口线,打开超级终端或者 secureCRT 软件,在uboot读秒时候按下回车,然后键入(分三次键入):
set boot 'sf probe 2; sf read 0x1000000 0x40000 0x17ffff; bootm 0x1000000'
set bootcmd run boot
save
然后按下复位,就可以进入 ucLinux了

---------------------------------------------
附录:     nfs 挂载方法

首先要配置好 nfs服务器,然后挂在方法如下(挂在到 mnt/nfs):
mount -t nfs 192.168.0.3:/share /mnt/nfs -o nolock

网友(2012-12-16):
加个microwindow GUI就完美了,可以做MPEG的解码。

网友B(2013-05-27):
请教一下,我现在做了一块BF512的板子,只有SPI nor flash(32M Byte, 256Mbit),在uboot的启动方式已经设置为SPI_MASTER了,但是烧进去后一点反映都没有,SPI存储器上有BOOT的波形,很长,大概30秒左右(BOOT代码的150多K),在之后就没有了。请问还要改什么设置呢?SDRAM也已经改了,32MBYTE。控制台是UAR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现在做了一块BF512的板子,只有SPI nor flash(32M Byte, 256Mbit),在uboot的启动方式已经设置 ...

记得生成2进制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生成2进制文件

我看了生成的文件,ldr就是bin文件格式,开头是1050H,这个格式和VDSP++生成的LDR格式是一样的。试了没有反应,我今天看下BIN的格式。我没有并行的NOR不需要设置什么的吗?比如FLASH的起始地址的扇区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