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1O多路的舵机控制系统,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0-07-01):
要做一个1O多路的舵机控制系统,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a?

网友:
10多路(最好别超过16个,最多18个)的话可以分成2组,单片机输出2路方波,每一路是一组舵机需要的信号的串联输出,然后用595之类的串转并芯片再转为并行。
单片机只需要2个定时器。不同舵机间的延时最大少于20MS,足够了,你什么也感觉不出来的。

其实机器人用舵机,就不该用航模舵机,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真不如花点时间自己做个串口舵机或叫总线舵机,然后想带多少都行。论坛应该搞个开源舵机。虽然有那个open servo,但是国内光看人说,也没见人做,就知道这东西没那么理想(不单指程序)。

网友:
我用fpga做过一个支持8位寻址的舵机控制器,可用255路舵机,可以控制转速,     单片机要做的话,可以用任务调度的方法,20ms中断一次,    另外用舵机,必须买好点的,不然控制没精度,而且有时会出现很bug的现象

楼主:
谢谢一二楼的解答,不过问题想问,用串并转换的方法,产生出来的PWM信号抗干扰能力怎么样的?如果我用的单片机能产生4路PWM,这样就可以用32路PWM输出了吧。用CAN总线来做这个方案怎么样?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65244LK44QF.jpg(文件大小:2.2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UP.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