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走过路过的大虾指点迷津,SAM-BA怎么连?

楼主(2010-07-01):
用的是AT91SAM9263的ARM,以前一直用JLINK连,有次用万用表点了一下JTAG调试口后现在连不上了,而且NRST常低。

想尝试SAM-BA测试一下ARM内核是否还是好的。

弱弱地抛出菜鸟问题如下:

1.SAM-BA的USB连接,是接到开发板的主USB(USB HOST)还是从USB(USB DEVICE)呢?

2.我下载的是2.9版本的上位机软件,怎么设置连接口啊,每次连都说设备无法识别,也没让我安装新驱动,我电脑上原来也没有atm6124.sys驱动,怎么安装USB CDC驱动?

恳请走过路过的大虾指点迷津,小女子非常感激!

网友:
没用过9263,以前连过7S64,供参考:
1、使用USB Device接口与PC机相边
2、如果以前烧过程序,需要擦除原程序
3、需要处理TST脚,以将BootLoader从ROM搬运到FLASH中

步骤:
一:插USB,短接Erase,等待10-20秒左右,拔USB

二:断开Erase,短接TST,插USB,20秒钟左右,拔USB

三:断开TST,插USB,打开SAM-BA.exe,选USBconnection

注意一下短接相应管脚和插USB的顺序,好像有讲究的

网友:
1.SAM-BA的USB连接,是接到开发板的主USB(USB HOST)还是从USB(USB DEVICE)呢?
Device.
2.我下载的是2.9版本的上位机软件,怎么设置连接口啊,每次连都说设备无法识别,也没让我安装新驱动,我电脑上原来也没有atm6124.sys驱动,怎么安装USB CDC驱动?
只要安装了sam-ba,已经有对应的驱动,自动安装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大早过来看到sxcjsnj兄的回复,非常感谢啊。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上位机软件设置有问题。好像要安一个驱动,我找到网上一个讲解,粘贴如下,可是系统只是发现无法识别的接口,没有提示安装新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也没办法更新,我电脑里没有atm6124.sys的驱动啊。

另,sxcjsnj兄用的是哪个版本的SAM-BA,我这个为虾米没有USBconnection啊~~

----------

SAM-BA CDC版本设计用在微软windows 2000,XP和Vista操作系统上,使用一个USB CDC串行通讯通道来与ATMEL AT91器件通讯。

安装SAM-BA CDC

如果你得到一个ZIP包的SAM-BA CDC,你只需要解压缩sam-ba_cdc_x.y.xp_vista.zip到你选择的文件夹中。

在windows XP和windows 2000系统,你会发现SAM-BA CDC是作为AT91-ISP包的一部分。当你安装AT91-ISP,它也就自动安装好了。

USB CDC驱动安装

如果你的AT91 EK板被识别为使用atm6124.sys驱动的ATMEL AT91xxxx Test Board,你必须先卸载掉该驱动,或者将板子连接到另一台板子不被识别出来的电脑的USB口。

卸载在一个USB口上的之前的驱动,你需要打开windows设备管理器工具(以下步骤在windows XP下进行,但是其他版本OS可以类比)
-将板子和电脑通过USB口连接,然后上电
-控制面板->系统->硬件面板
-展开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文件夹
-右键点击进入atm6124.Sys ATMEL AT91xxxx Test Board条目
-选择卸载然后确认(条目在清单中消失)
-板子掉电

安装CDC串行通讯驱动
-板子上电
-系统找到硬件然后让你搜寻相应的驱动
-选择不连接到windows更新,然后选择next按钮
-选择从一列清单中或者特定位置(高级)安装,然后选择next按钮
-点击Don’t search,然后选择next按钮
-选择Have Disk按钮,然后搜索atm6124_cdc.inf,其在你安装的SAM-BA CDC版本包里,然后选择open和ok
-选择模式: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然后点击next
-点击下一个窗口中的Continue Anyway,然后选择Finish

重要信息:如果你改变了连接板子的USB口,那么需要按照以上步骤重做和安装。

在设备管理器里,你的板子在Ports(COM & LPT),是一个虚拟的COM口。

重要信息:你需要记住在该COM口数目,在SAM-BA选择连接时选择该数目。

运行SAM-BA CDC版本
双击sam-ba_cdc_x.y.xp_vista_zz.exe,然后选择你的板子和相应的COM口数目。

网友:
我用的版本比较老,是1.5版本的~~~

网友:
你装了SAM-BA后机子上就有这个驱动了。首先你需要设置你的启动方式BMS,然后你要保证你的FLASH内没有程序,如果有程序就无法使用USB的。只要保证上面这两点就可以正常使用USB了。

我现在用的9260就是用USB下程序的

网友:
上电debug串口有打出“romboot”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是USB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现我们的版本下错了,换了一个非CDC版本,不过自动安装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9263没有内部FLASH,没有ERASE管脚,不知道SAM-BA是不是存在片内ROM里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现在的问题是按照MCUZONE的sam-ba手册v2.0上的流程走了(除去erase那个步骤),但还是连不上。

出现的错误:

no valid processor id found.

为虾米呢?

需要改什么东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是usb连接

如果你的9263正常跑起来的话,debug串口会打出“romboot”,如果芯片都没有正常工作,何谈连sam-ba呢?
from 百特:

atmel的at91sam9260,9261,9263芯片使用nand,或者是dataflash启动时cpu会首先运行内部RomBooT我们可以在超级终端上看到"RomBoot"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现在的问题是按照mcuzone的sam-ba手册v2.0上的流程走了(除去erase那个步骤),但还是连不上。
出现的错误:
no valid processor id found.
为虾米呢?
需要改什么东西吗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1.换比较新的版本,比如AT91ISP1.14
2.连接dbgu,看看是否有Romboot出现?
另外,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F:
SAM-BA用起来人都想死.
CDC试过不能用.
要用老版本的.

而且 .3次有两次不成功.每次耗时几十秒.
靠.太扯了.

网友:
先别试 SAM-BA 了!

如果 NRST 常低的话,啥也不行的。看看是不是对地短路?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NRST 信号,是一直为低,还是曾经短暂高过然后就又低了。反正,芯片在复位状态时是不会取指令执行程序的,片上ROM里的程序也不能运行。另外,还可以看看时钟信号有没有?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2013-05-09):
引用 网友F:
SAM-BA用起来人都想死.
CDC试过不能用.
要用老版本的.

太有道理,我直接还是用jtag下载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