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可以运行哪几个版本的quartus ii?

楼主(2010-07-01):
新的电脑配置win7系统,感觉还不错,不过听说quartus ii软件的兼容性有问题,求解。

网友:
把win7卸了,装XP

否则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quartus9.0 + sp2

网友:
9.0版本没问题,我试过

网友:
80~91都没有问题,修改一下软件兼容性到Windows XP即可完美运行。

网友:
9.0可以

楼主:
装了个7.2,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7.2
9.1
本人均测试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0-08-19):
装7.2和9.1都没问题吗,WIN7的32位版还是64位版?
还是都可以。

网友:
win7兼容性还是很不错的,quartus ii9.0我正在用,没问题…要是实在有什么软件用不了的话可以装虚拟机,没必要重装,很麻烦的

网友:
我Win7 32位RTM版本,用Q6.0,暂时没发现问题,呵呵。

网友:
坚决顶win7,quartus7.2没问题,换回xp才麻烦,还得找支持sata的xp,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A:
--------------------------------------------------------------------
驱动能装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