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十线步进电机接线及驱动问题

楼主(2010-07-01):
最近做个步进电机驱动,电机是五相十线的,驱动先是采用集电极开路驱动,驱动正转顺序: ABC→BC→BCD→CD→CDE→DE→DEA→EA→EAB→AB,反转顺序: ABC←BC←BCD←CD←CDE←DE←DEA←EA←EAB←AB,电机抱死,后采用图腾柱驱动,接线用五角接法,驱动正转顺序: ABC→BC→BCD→CD→CDE→DE→DEA→EA→EAB→AB,反转顺序: ABC←BC←BCD←CD←CDE←DE←DEA←EA←EAB←AB,电机还是抱死,后来采用星接,将ABCDE五相的一头拧一起甩空,另五头接到图腾柱驱动输出,驱动顺序还是上边那个,电机能转但抖动比较大,掉了接线顺序也不行,请高手指教下接线及驱动。

网友(2011-07-19):
回复 楼主:

刚开始研究步进电机..............手里就有个五相十线的电机  还整合了光电编码 学长说原来可以用 但是到我手里编码后没能驱动电机转动    集电极开路??能传个图大家一块儿学习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