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开发一个电子指南针,选用哪款控制IC比较好?

楼主(2010-07-01):
想开发一个电子指南针,选用哪款控制IC比较好?传感器打算选用Honeywell的HMC5843.恳请答复

网友:
Honeywell应该有相关的参考电路的吧?这个主要看你对什么CPU用的熟了,都不会就用AVR或PIC吧。

网友:
找个BYD的带方向指示的反光镜,拆了看看,里面用的那个象电感的传感器很便宜,深圳科技园一家公司做的。

网友:
http://www.fuanda.com/products/products_info.asp?id=763

和这个原理一样,但国产的体积大几倍,这个进口的不便宜,意义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ic,选一个便宜的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正在使用HMC5843 做AHRS,控制器使用的是STM32,布线的时候注意一下,在芯片周边2.5mm 之内不要有电流流过

网友(2011-02-21):
凌阳的网站上有实例(需要注_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HMC5843已经停产啦,建议用同一系列的HMC5883L,附件是DATA SHEET。

网友:
地磁的传感器都很贵,05年的时候想玩的,放弃了

网友(2011-07-21):
请用HMC1021Z,传感器价格50元左右,性能还不错.这个是单轴的,其实指南针用单轴的就可以了,编成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