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IOSII程序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07-01):
我在使用Quartus 9.1 SP2和NIOS9.1 SP2 时发现,我的NIOS程序下载到flash(AM29LV065)中后,下载过程中没有错误出现,但程序不能执行。同样的程序我用debug as--》NIOS II hardware运行却没有问题。
曾经:.COM 缺氧® 发表过《使用Nios II 9.1中的Flash Programmer无法固化程序到EPCS上》的文章,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1/03/1638363.html
不知道我这个这种情况是否也是属于这个问题,
因为我用的芯片比较新,只有9.1的SP2才支持,所以不能换编程环境,请教一下,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9.1的bug为什么官方还不修复呢

网友:
据说,SP2的使用者,把下面这个勾去了即可固化程序。楼主哥,帮忙验证一下呗。

楼主:
谢谢tear086 .COM 缺氧,
这就验证一下

楼主:
按照【2楼】 tear086 .COM 缺氧 的方式试了一下,
没有能够解决启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过。您去alteraforum看看有没有其他有效解决方案。

楼主:
嗯。谢谢tear086 .COM 缺氧的指导

网友:
程序保存在flash,运行在哪里呢?还是flash么?or RAM?
debug的时候默认是下载到ram中运行的,所以只要硬件没问题都可以运行!

楼主:
程序的功能主要是为了测试硬件,所以没有考虑执行效率。
.text————> cfi_flash
其它的,如.stack,.rwdata, .rodata, .heap在onchip_memory执行

楼主:
配置窗口 (原文件名:aa.JPG)

网友:
sof烧写到EPCS中了么?
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测试一下,程序代码量小的话先把text改到onchipram里面,看能不能运行,如果能说明代码烧写到FLASH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说明代码都没有烧写进去或者烧写错误,FLASH的硬件有问题。
呵呵,一直没有升级到9.1,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讨论!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9.1呢,9.0不会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