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我眼中的FPGA与DSP【原创】

楼主(2010-07-01):
DSP和FPGA是嵌入式开发处理器的三大巨头之二,很多刚刚接触嵌入式的朋友都会心存疑问,到底DSP和FPGA哪个牛一点,学哪种好一点?FPGA与DSP相比较,哪个更有前途?今天,我就以自己的经验,和大家通俗介绍一下吧:

FPGA是英文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缩写,它是在PAL、GAL、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用户可对FPGA内部的逻辑模块和I/O模块重新配置,以实现用户的逻辑。它还具有静态可 重复编程和动态在系统重构的特性,使得硬件的功能可以像软件一样通过编程来修改。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FPGA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讲,FPGA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路,都可以用FPGA来实现。FPGA如同一张白纸或是一堆积木,工程师可以通过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法,或是硬件描述语言自由的设计一个数字系统。通过软件 仿真,我们可以事先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在PCB完成以后,还可以利用FPGA的在线修改能力,随时修改设计而不必改动硬件电路。使用FPGA来开发数字电 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在一块不大的芯片内包括有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各种寄存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等等,在其外围还可以连接若干存储器, 并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外部设备互相通信,有软、硬件的全面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微型计算机。DSP采用的是哈佛设计,即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使程序和数据 分别存储在两个分开的空间,允许取指令和执行指令完全重叠。也就是说在执行上一条指令的同时就可取出下一条指令,并进行译码,这大大的提高了微处理器的速 度 。另外还允许在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之间进行传输,因为增加了器件的灵活性。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由于它运算能力很强,速度很快,体 积很小,而且采用软件编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为从事各种复杂的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求,

上面都是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绍,下面我就来通俗介绍一下,在DSP里,你是一个软件设计者,硬件已经完全固化,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固定的硬件平台实现其功能的最优化,一般TI的DSP涉及最多的是一些基本的BIOS操作系统之间的任务调度,以及算法改进与优化等待, DSP的关键优势包括其对于新型及复杂算法时的更短的开发时间,以及能够运行多种算法的灵活性。

而对于FPGA来说,你是一个硬件设计者,FPGA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写什么,画什么都取决于你。同样一片FPGA,菜鸟和高手实现的功能会是天壤之别,FPGA的最大优势在于硬件实现已及通过并行处理实现的效率增益。使用FPGA,您大多的时间并非进行算法设计与优化,而是逻辑设计与时序约束等等。

下面再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同样使用FPGA与DSP,对图像进行处理,这里的算法采用中值滤波,中值滤波是数字图像处理中十分常见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图像处理算法,其基本步骤如下:

中值滤波法将每一象素点的灰度值设置为该点某邻域窗口内的所有象素点灰度值的中值.

实现方法:

1:通过从图像中的某个采样窗口取出奇数个数据进行排序

2:用排序后的中值取代要处理的数据即可

中值的计算在于对滑动窗口内像素的排序操作。要进行排序,就必须对序列中的数据像素做比较和交换,数据元素之间的比较次数是影响排序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的排序串行算法是基于冒泡排序法,若窗口内像素为m个,则每个窗口排序需要做m(m-2)/2次像素的比较操作,时间复杂度为O(M平方) 。此外,常规的滤波算法使窗口每移动一次,就要进行一次排序,这种做法实际上包含了大量重复比较的过程。若一幅图像的大小为N*N ,则整个计算需要O(M平方)时间,当窗口较大时计算量很大,较费时。

以下是采用TI C6000系列的DM642上,采用内联函数优化过的中值滤波算法

void IMG_median_Row( const unsigned short *restrict i_data, int n, unsigned  short *restrict o_data)

{

    const    int     *line0,       *line1,       *line2;

    int              *line_y;

    int              i;

    unsigned int     R00,          R10,          R20;

    unsigned int     R01,          R11,          R21;

    unsigned int     x0_01,        x1_01,        x2_01;

    unsigned int     R_max1,       R_min1,       R_min2;

    unsigned int     row0_pk,      row1_pk,      row2_pk;

    unsigned int     min_max,      med_med,      max_min;

    unsigned int     med_max1,     med_min1,     med_min2;

    unsigned int     median2;

    line0  = (int *) i_data;

    line1  = (int *) (i_data + n);

    line2  = (int *) (i_data + n * 2);

    line_y = (int *) o_data;

    R00    = 0x00000000;

    R10    = 0x00000000;

    R20    = 0x00000000;

    _nassert(          n       >= 4);

    _nassert(          n  % 4  == 0);

    _nassert((int) line0  % 8  == 0);

    _nassert((int) line1  % 8  == 0);

    _nassert((int) line2  % 8  == 0);

    _nassert((int) line_y % 8  == 0);

    #pragma MUST_ITERATE(2,,2)

    #pragma UNROLL(2)

    for (i = 0 ; i < n; i += 2)

    {

        x0_01    = *line0++;

        x1_01    = *line1++;

        x2_01    = *line2++;

        R_max1   = _max2(x0_01,x1_01);

        R_min1   = _min2(x0_01,x1_01);

        R_min2   = _min2(R_max1,x2_01);

        R01      = _max2(R_max1,x2_01);

        R11      = _max2(R_min1,R_min2);

        R21      = _min2(R_min1,R_min2);

        row0_pk  = _packlh2(R01,R00);

        row1_pk  = _packlh2(R11,R10);

        row2_pk  = _packlh2(R21,R20);

        min_max  = _min2(R00,R01);

        min_max  = _min2(min_max,row0_pk);

        med_max1 = _max2(R10,R11);

        med_min1 = _min2(R10,R11);

        med_min2 = _min2(med_max1,row1_pk);

        med_med  = _max2(med_min1,med_min2);

        max_min  = _max2(R20,R21);

        max_min  = _max2(max_min,row2_pk);

        med_max1 = _max2(min_max,med_med);

        med_min1 = _min2(min_max,med_med);

        med_min2 = _min2(med_max1,max_min);

        median2  = _max2(med_min1,med_min2);

        *line_y++ = median2;

        R00 = R01;

        R10 = R11;

        R20 = R21;

    }

}

void MedianFliter(const unsigned short *restrict Image_In, unsigned short *restrict Image_Out,int Row,int Column)

{

    int i;

                                                     for(i = 0; i < Row; i++)

                                                     {

                                                        IMG_median_Row((Image_In+ i * Column), Column, (Image_Out+ i * Column));

                                                     }

}

再看看ALTERA FPGA实现的中值滤波,共用LE 692个,FIFO,D触发器若干,代码约4000行…..

对比一下速度,3*3 中值滤波器,图像大小1024*768,灰度图像

执行效果 DSP——帧延时>1帧,计算时间 未优化前C代码   24毫秒  算法流程,循环等优化后 7毫秒   内联函数优化后 1.6毫秒 线性汇编优化后 272微秒

执行效果 FPGA——帧延时=2行像素,计算时间 由输入时钟定,如果像素时钟大于50M 整个图像处理时间不足1微秒,但是像素时钟受整个系统时序的约束,过快会使逻辑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现在大家估计也知道FPGA与DSP的最大区别了吧,呵呵。DSP——编程速度快,方便,适合做算法验证,如果想用好DSP,那么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算法与语言优化工作。FPGA——编程速度慢,实现麻烦,不适合做算法验证,但是一旦实现后,可以进行流水线操作,延时非常低。

综上所述,FPGA与DSP优缺点十分明显,所以现在音视频处理,移动通信或者整个通信行业等大量信号处理的工程项目中,流行的解决方案都是FPGA+DSP,FPGA做逻辑控制,DSP做浮点算法,如果算法不是很占资源的,也有直接用FPGA来做的,但两大FPGA厂商都最近都推出了带DSP平台的FPGA产品,以后FPGA与DSP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会慢慢的合二为一, 总之,目前而言,由DSP和FPGA结合而成的混合式方案常常能够为高性能多处理应用提供最好的方案,让每个器件都发挥其作用。FPGA和DSP是两项互补的技术,而不是互相竞争的对手。对于长远来看,我认为是个殊途同归的过程,最后的产物,到底叫FPSP 还是叫DSGA,那就要看各位IC厂商的造化了,呵呵~~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FPGA小组讨论,最近打算举办助学活动,申请免费的FPGA开发板空板活动,希望大家捧个场】

小组地址 http://group.ednchina.com/2762/

网友:
FPGA的DSP开发。参考altera的DSP builder……

网友:
讲的好啊!

网友:
找中值不需要先排序的.....

网友:
以为fpga或者cpld,或者将来叫什么名字,只能是永远的配角。

曾有段时间想学习学习。可是随便翻一本书,发现他们实现的东东,大多用其他器件早已完成。实在找不出学习他们的理由。于是乎,

放弃了。

楼主:
找中值不需要先排序 这句话没错
但是绝对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可以参考快速中值滤波算法的相关文章 算法复杂度降低很多

网友:
顶楼主!来开讲坛吧  大家去听课 哈

网友:
又涨了一智,呵呵!

网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为fpga或者cpld,或者将来叫什么名字,只能是永远的配角。
曾有段时间想学习学习。可是随便翻一本书,发现他们实现的东东,大多用其他器件早已完成。实在找不出学习他们的理由。于是乎,
放弃了。

15年前,ADI也和你一样看不起可编程逻辑器件,认为它们只能做做接口

专用器件是有它的优势,但劣势也很明显,比如专用器件的灵活性能与FPGA相比吗?
客户需求稍微变一下,使用专用器件的设计可能就得换型号,重新做板了

网友:
Cool !

注:COOL帖内允许广告。

网友:
学习了~!
站长的注释挺有意思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站长的注释挺有意思 哈哈。。
哈哈,如果不注解,我们下次删除一些纯广告时,会引起争议的。

纯广告我们会删除。如果能获得COOL帖资料,可以允许广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为fpga或者cpld,或者将来叫什么名字,只能是永远的配角。
曾有段时间想学习学习。可是随便翻一本书,发现他们实现的东东,大多用其他器件早已完成。实在找不出学习他们的理由。于是乎,
放弃了。
15年前,adi也和你一样看不起可编程逻辑器件,认为它们只能做做接口
专用器件是有它的优势,但劣势也很明显,比如专用器件的灵活性能与fpga相比吗?
客户需求稍微变一下,使用专用器件的设计可能就得换型号,重新做板了

看来,对于说fpga或者cpld是永远配角有异议。仔细看下楼主文章,了解fpga历史,就会释然了。

pal-》gal-》pld-》cpld(fpga),有几个人还知道pal或者gal是什么?可是,74系列芯片谁会不知?大浪淘沙,配角就是配角。

还有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看来,对于说fpga或者cpld是永远配角有异议。仔细看下楼主文章,了解fpga历史,就会释然了。

pal-》gal-》pld-》cpld(fpga),有几个人还知道pal或者gal是什么?可是,74系列芯片谁会不知?大浪淘沙,配角就是配角。

还有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

看来,你是受限于行业或自己的视界,看不出FPGA在信号处理领域的价值以及相对于DSP的优势

像广电行业,很多视频处理板卡,FPGA有非常普遍的应用
这类设备,因为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销量也不大,对硬件成本不敏感,还要支持层出不穷的视频格式
如果设备商等着专用芯片,或主要靠DSP提供解决方案,早就死翘翘了——专用芯片和DSP方案和代码的可移植性、可扩展性比起FPGA差远了

此外,在软件无线电领域,基带和中频的数字上变频和下变频,FPGA比DSP的优势也相当明显

网友:
现在在高端数字信号处理领域,core i7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据说浮点非常强大。

网友:
分析得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看来,对于说fpga或者cpld是永远配角有异议。仔细看下楼主文章,了解fpga历史,就会释然了。
pal-》gal-》pld-》cpld(fpga),有几个人还知道pal或者gal是什么?可是,74系列芯片谁会不知?大浪淘沙,配角就是配角。
还有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
看来,你是受限于行业或自己的视界,看不出fpga在信号处理领域的价值以及相对于dsp的优势
像广电行业,很多视频处理板卡,fpga有非常普遍的应用
这类设备,因为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销量也不大,对硬件成本不敏感,还要支持层出不穷的视频格......

也许有点跑题了,我仅仅是对楼主文章说说自己看法而已。

这里有个概念,到底fpga(或者其他名字)是什么?你提到广泛应用的fpga应该叫asic应该更确切。在这层意义下,dsp或者arm之类是

厂家定制的asic,而cpld或者fpga应该是需要用户定制的asic。

毫无疑问,对于这两者asic,使用更广泛只能是dsp或者arm。因此,我提出配角的观点。

呵呵,顺便说一下,当你一个手指指向别人时,3个手指正在指向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毫无疑问,对于这两者asic,使用更广泛只能是dsp或者arm。因此,我提出配角的观点。

第一次见到把FPGA定义为ASIC的。。。。
照这样的观点,运放也是ASIC,虽然运放应用很广泛,但价格比起DSP或ARM,便宜太多了,因此,运放也是配角,不值得学习

FPGA市场这十年来所得发展态势,自然说明了它适合很多人的需求,就像上面提到的,FPGA在软件无线电领域就有DSP无法替代的应用
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但在一些领域,FPGA比DSP更有优势,比如高倍率的CIC差值、LPDC编解码、ASIC原型开发
很多单片FPGA提供解决方案的产品,上面没有DSP,也没有ARM,算法全是FPGA完成,控制和调度则由内嵌的软处理器实现。
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一块大约20x20cm的信号处理板,板子的外围接口相当多,用一片200来块钱的cyclone III芯片实现全部算法,开价12万——销量也不大,据说一年也就5、6块。

当然,如果你是做消费类的产品,对成本非常敏感,FPGA当然不适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毫无疑问,对于这两者asic,使用更广泛只能是dsp或者arm。因此,我提出配角的观点。
第一次见到把fpga定义为asic的。。。。
照这样的观点,运放也是asic,虽然运放应用很广泛,但价格比起dsp或arm,便宜太多了,因此,运放也是配角,不值得学习
fpga市场这十年来所得发展态势,自然说明了它适合很多人的需求,就像上面提到的,fpga在软件无线电领域就有dsp无法替代的应用
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但在一些领域,fpga比dsp更有优势,比如高倍率的cic差值、lpdc编解码、asic原型开发
很多单片fpga提供解决方案的产品,上面没有dsp,也没有arm,算法......

呵呵,看来你也承认配角的观点了吧。(即使是配角,也不妨碍你学习和使用它)再举几个例子,

1、你也发帖365了,应该注意到阿莫论坛配置了吧?clpd仅有一个,而arm/dsp几个,谁是配角?(可以笨,但不可以蠢)

2、说起阿莫,你不会不知道他整天叫嚷的雕刻机吧?电路用什么设计的,74芯片。怎么没用cpld呢?什么是主流?用户是主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你也发帖365了,应该注意到阿莫论坛配置了吧?clpd仅有一个,而arm/dsp几个,谁是配角?(可以笨,但不可以蠢)

2、说起阿莫,你不会不知道他整天叫嚷的雕刻机吧?电路用什么设计的,74芯片。怎么没用cpld呢?什么是主流?用户是主流!

相对高端的东西,用的人少,会的人更少,这没什么奇怪的
就在这个版块里,还有人质疑1w块钱的FPGA有啥用呢,只能说隔行如隔山,夏虫不可语冰,呵呵
也许在你的专业领域里,FPGA永远只能做配角,但这并不能否定在我的专业领域里FPGA是主角的事实

你逻辑还有个很大的问题,阿莫论坛的版块划分,不可能涵盖电子设计所有的领域,像ASIC设计版块,这里就没有,但谁敢说芯片设计这个行业在国内不存在,也没有前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需要一些常识。

“但在一些领域,FPGA比DSP更有优势,比如高倍率的CIC差值、LPDC编解码、ASIC原型开发 ”这个叫流片。

“阿莫论坛的版块划分”呵呵,这个不算?那么看看有多少dsp和arm生产厂家,和所谓fpga对比。谁是配角?
-----------------------------------------------------------------------------------------------

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被你认为 唯我独尊 fpga,不是天下第一。你的那个脆弱什么心受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被你认为 唯我独尊 fpga,不是天下第一。你的那个脆弱什么心受不了。

DSP也好,ARM也好,FPGA也好,都是工匠手里的工具而已
对任何一个工匠来说,这世上没有最好的工具,只有他最趁手的工具,最适合把活儿做好的工具

不用你教我,我很清楚FPGA能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发挥它的长处
而不是觉得它是配角,没多大学习价值,然后就迷茫了,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不是觉得它是配角,没多大学习价值,然后就迷茫了,放弃了 "

呵呵,这就对了。

网友:
【34楼】 fickle

在LED 行业,FPGA 也是主角。

网友:
回复 网友E:
【34楼】 fickle
在led 行业,fpga 也是主角。

移动通讯基站设备,FPGA也是主角,干诸如DUC(数字上变频)、DDC(数字下变频)、CFR(峰值因子降低)、DPD(数字预失真)这些活,可以没有DSP,不能没有FPGA

将来可能会广泛应用的MIMO技术,FPGA在并行处理、数据吞吐能力方面的优势,秒杀DSP毫无悬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求救!!!两个M8 SPI 主从模式通讯,从机进不了中断!!!

呵呵,还fpga呢,spi整明白没?

网友:
本来看你的回帖,以为你有一定水平。也许,在争论或者争吵中,擦亮点思想火花。

现在看来,我错了。因为这将沦为一场无知口水战。

你自己慢慢享受吧。good luck!

网友:
和你不同的是,我不会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外的事情妄加评论
楼主用图像处理的例子来说明FPGA和DSP的区别,我则举了数字通讯领域,FPGA比DSP擅长的地方

7楼的评论,有点“我觉得2000块钱的数码相机已经很好用了,实在理解不了那些花上万买单反的人”的味道
用2000块钱的相机,可以拍出很多好照片,但我相信,不会有专业影楼把数码相机当主力器材的

网友:
FPGA是大方向,集成DSP,ARM核感觉是让工程师能平顺的过渡,就像很多MCU开始集成CPLD。。。。

网友:
回复 网友F:
fpga是大方向,集成dsp,arm核感觉是让工程师能平顺的过渡,就像很多mcu开始集成cpld。。。。

能推荐几款集成cpld的mcu?正头痛着呢

网友:
不错,我购买了

网友:
我认为FPGA会成为主流,我设计的电机控制平台最早使用的就是gal加一些延时芯片,随后改向了cpld(开始是MAX7000系列,然后整套控制系统升级为3.3V,换用MAXII系列),原因就是CPLD既可以实现时序控制也可以实现逻辑控制,DSP作为主控芯片也从51系列至TI 24系列到现在的28系列。
从上周一直在开会,讨论下一代电机控制平台的设计,提的最多还是FPGA平台,如果运算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增加DSP作为协处理器。FPGA的可配置性太强了,同一硬件平台,完全可以通过配置,满足高中低端平台的控制需要,节约硬件开发的时间。况且FPGA有很多现成的IP,可以大大加快产品的开发进度。
单纯的电机控制,哪怕是伺服电机,采用28系列的DSP都可以很好的满足设计要求,但是一旦上升到控制平台,FPGA就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况且FPGA还可以内嵌DSP软核。

网友:
回复 网友G:

fpga的可配置性太强了,同一硬件平台,完全可以通过配置,满足高中低端平台的控制需要,节约硬件开发的时间。况且fpga有很多现成的ip,可以大大加快产品的开发进度。

严重支持这句话

我们做的东西,也是这种特色,一套硬件平台,不同的需求配置不同的程序,不仅硬件的可重用性很好,软件的可重用性、扩展性和升级能力也都非常突出。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认为fpga会成为主流,我设计的电机控制平台最早使用的就是gal加一些延时芯片,随后改向了cpld(开始是max7000系列,然后整套控制系统升级为3.3v,换用maxii系列),原因就是cpld既可以实现时序控制也可以实现逻辑控制,dsp作为主控芯片也从51系列至ti 24系列到现在的28系列。
从上周一直在开会,讨论下一代电机控制平台的设计,提的最多还是fpga平台,如果运算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增加dsp作为协处理器。fpga的可配置性太强了,同一硬件平台,完全可以通过配置,满足高中低端平台的控制需要,节约硬件开发的时间。况且fpga有很多现成的ip,可以大大加快产品的开发进度。
单纯的电机控制,哪怕是伺服电机,采用28系列的dsp都可以很好的满足设计要求,但是一旦上升到控制平台,fpga就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况且fpga还可以内嵌dsp软核。

推断你的职位不会很高。(呵呵,别生气。职位需要实力的)

1、你没有理解为什么要用28xx?“如果运算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增加dsp作为协处理器。”不仅仅运算,更重要的是hrpwm。

2、28xx很多芯片。低端 027,高端335。足可以应付所有需要。

3、“从上周一直在开会,提的最多还是fpga平台”人云亦云,永远拿不到高薪。正好是你的机会。

4、“fpga就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天生的残疾,没有a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职位确实不高,单纯的工程师而已,手底下有两人一起搞新项目!
1.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做的电机平台不使用PWM斩波,相反,运算反而是关键,特别是牵涉到无位置传感这一块;
2. 28系列确实很多芯片,我用过2812和28335;
3. 大家一起讨论,无所谓人云亦云,下一代平台打算采用上位机全图形界面控制,利用简单的图表拖动和数据输入,实现控制,现在正在核算成本,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基本上就定为FPGA平台,初步的核算,低端平台采用FPGA利润率确实比较低,这是个问题;
4. 2812有ADC,但是精度实在不敢恭维,如果外加校正电路,成本也会增加,对于高精度的采集,一般采用外扩ADC,可能本人水平有限,不加校正,已经很注意布板和隔离了,但是ADC的精度也就是在1%~2%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之前走过弯路,控制单元版本过多,造成现场维护和生产的不便,这次新平台打算统一到一个硬件平台下,通过配置改变功能,只是低端平台用FPGA价格上不好办,毛利率很低啊,中高端平台式可以的,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们之前走过弯路,控制单元版本过多,造成现场维护和生产的不便,这次新平台打算统一到一个硬件平台下,通过配置改变功能,只是低端平台用fpga价格上不好办,毛利率很低啊,中高端平台式可以的,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们只做高端的,不跟别人拼硬件成本。

网友:
fpga做中值滤波代码要4000多行?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GA不能实现adc?天生残疾?
http://www.21ic.com/app/eda/201005/58979.htm

FPGA只要只电阻网络然后自己作为模拟比较器还是可以实现adc的功能的。

网友:
***为21和谐IC

网友:
回复 网友G:

1、2812的adc不是你的问题,确实不好。不过 2808 adc还不错。(做过pwm控制,电流达到0.5%,当然是控制精度。)

2、如果不要pwm,不需要那么快的adc,28xx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和pc通信,也许lpc17xx(100MHz,12bit adc,也有类似28xx的

eQEP功能)是考虑范围。再有stm32,价格确实有优势,但是用在工业上,小心为上。再有freescale 56fxx 系列,芯片相当皮实,可是

它的ide应该说,如果不考虑成本,是我用过最好的。
-----------------------------------------------------------------------------------------------------------------------
呵呵,做研发,真是体力活。看的出来,你很有经验。因为一个成功项目,方案论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充分意识到这点。

祝你工作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推荐,freescale的片子从未使用过,有机会尝试一下,顺便问下,这个系列的片子在国内使用量怎么样?如果太少的话,考虑到技术支持和采购,用起来可能有困难。
现在电子元器件都在涨价,成本真不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G:

freescale 是从mot分出来的,技术实力足可和ti一争高下。资料相当丰富,甚至许多原型应用提供原理图,pcb和源代码。不过开发成

本和adi差不多,同时在中国推广不力,使用者很少。(freescale打击ti一点,就说ti的芯片使用双电源。ti赶紧做了一大批电源芯片

比如d301之类。)

据说,呵呵,瞎说的。以前上海有个高人率领5、6个人,号称开发出一款dsp,实际上只达到流片水平。被别人发现仿制就是mot的

560001。而这个dsp 560001 是大概300位以色列和美国工程师花了3年时间研发出来的。560001在当年真火,斯坦福的那个sr830就是它

做的。

呵呵,工作之余,8挂一下。
-----------------------------------------------------------------------------------------------------------------------

哦,推荐一个网站,

http://www.spectrumdigital.com/

ti的2808 和 28335 原型板其实都是这家公司做的。原理图,pcd(gerber)都放了出来。也许你早就知道。(里边也有仿真器图,你手底下有人,也许

整点酒钱。呵呵,开玩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fickle 详细的回复,http://www.spectrumdigital.com/这个网站较熟,想当年第一块F2812的开发板就差点买它的,考虑到成本和支持,才选用了SEED的。2812串口下载的软件就是使用它的,原理图找到过,不过还真是没注意有gerber。
有时候想想还是做芯片这帮人牛啊,人家把芯片做好了,我们这些应用工程师想精通某款芯片都得仔细专研,想想芯片工程师得考虑多少东西啊,佩服!

网友:
全国大专辩论会——电子专题又开始了。

网友:
这么好的文章必须mark

网友:
看过后受益匪浅,上面的都是高手……

网友(2010-08-06):
坐在地底下围观。

网友:
坐在地底下围观一下长点见识。

网友:
多谢楼主的指导~!对DSP、FPGA、ARM~!有进一步的认识~!

网友:
不明原因的围观群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深有感触,学习了

网友:
希望再次看到类似酷帖~~~~

网友(2010-09-10):
楼主啊 我买的就是你们的板子 428套餐的那个 明天就能拿到手了 哈哈

网友:
不理解FPGA的人会觉得这是个配角,以为只能做些简单的逻辑。知道FPGA优势的会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本人刚刚涉足运动控制行业,觉得用FPGA稿运动控制简直是太合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smartfushion 集成fpga和cotex3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理解fpga的人会觉得这是个配角,以为只能做些简单的逻辑。知道fpga优势的会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本人刚刚涉足运动控制行业,觉得用fpga稿运动控制简直是太合适了。

呵呵,考虑ti c2000系列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的产品我一直比较信赖,苦于能力有限不敢茫然下手啊,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B:
ti的产品我一直比较信赖,苦于能力有限不敢茫然下手啊,见笑了。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对ADC要求较高的话,F2812不是一个号选择,好在有F2808,F28335用于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毫无疑问,对于这两者asic,使用更广泛只能是dsp或者arm。因此,我提出配角的观点。
第一次见到把fpga定义为asic的。。。。
照这样的观点,运放也是asic,虽然运放应用很广泛,但价格比起dsp或arm,便宜太多了,因此,运放也是配角,不值得学习
fpga市场这十年来所得发展态势,自然说明了它适合很多人的需求,就像上面提到的,fpga在软件无线电领域就有dsp无法替代的应用
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但在一些领域,fpga比dsp更有优势,比如高倍率的cic差值、lpdc编解码、asic原型开发
很多单片fpga提供解决......

按照你的意思,那么vxworks也只能算个配角?ucos才是主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为fpga或者cpld,或者将来叫什么名字,只能是永远的配角。
曾有段时间想学习学习。可是随便翻一本书,发现他们实现的东东,大多用其他器件早已完成。实在找不出学习他们的理由。于是乎,
放弃了。

工具没有主角配角之分,只有适合自己的最佳选择,这里适合自己不仅仅是最优,很多时候还关系到个人的知识体系,同样的功能有人用FPGA实现,有人用DSP实现。都无可厚非。再说,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自己设计的东西就是最优选择呢?

目前FPGA在运用上有很多其他芯片无法替代的地方。只能从量的方面说他是冷门罢了。

网友:
有水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工具本身确实没有主角配角,只是人的看法而已。

至于fpga其实就是一个可笑商业噱头。看似入门简单的fpga,其实要求使用者具有极其庞杂和高深的基础知识。如果没有几

年或者十几年的功力,想达到使用arm/dsp效果,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即使完成了,形成产品了,过了几年发现芯片买不到了。

因此,作为电子工程师的设计,确确实实要分清哪些是主流主角,摒弃那些非主流东东。

网友:
硬件是配角,软件(广义的)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K:
硬件是配角,软件(广义的)才是王道

嗯,房子是配角,装潢才是王道……

网友:
不要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次的事情我道歉,如果您气还不顺麻烦只针对我,不要针对我家人,父母养大我不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J:
工具本身确实没有主角配角,只是人的看法而已。
至于fpga其实就是一个可笑商业噱头。看似入门简单的fpga,其实要求使用者具有极其庞杂和高深的基础知识。如果没有几
年或者十几年的功力,想达到使用arm/dsp效果,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即使完成了,形成产品了,过了几年发现芯片买不到了。
因此,作为电子工程师的设计,确确实实要分清哪些是主流主角,摒弃那些非主流东东。

能够用通用芯片实现的功能当然不推荐使用fpga,但是很多运用是DSP/ARM等通用芯片无法实现的(至少目前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我手上就有几个这样的案子。并非非主流就要摒弃,反观大多数复杂运用的原型设计甚至初步量产都需要用到FPGA。大规模运用后才会有厂商推出的ASIC解决方案。说以并不能否认FPGA在工程运用中的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L:
找中值不需要先排序的.....
一看就知道你很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技术搞的投入了就容易死心眼。各有优点的东西,有什么好争的。
觉得FPGA适合就用FPGA,觉得DSP适合就用DSP,需要一起就DSP +FPGA。
没做过FPGA就不要对FPGA瞎评,多说说你了解的DSP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说兄弟,不会为了我单独建了个帐号吧?呵呵,我倒希望你说说自己的观点,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M:
如果你是rx_78gp02a的马甲,我还要多说几句。(如果不是,那么见谅。)

--------------------------------------------------------------------

rx_78gp02a,首先公开辱骂我,我与其坚决的还击!

我这个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说实在,毕竟大家都是号称文化人,颜面是互相给的。你先道歉了,我把反击的东东删去了。此

事就当没发生过。

网友:
LZ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也觉得FPGA的思想会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
重新看了看整个帖子,发现自己居然写了这么多。

1、7楼是最早的回帖,在阿莫置酷之前。

2、之后有人针对7楼发表些看法,然后是争论云云。

3、在之后,楼主加入蛮有些business味道东东。

------------------------------------------------------------------------------------------------------------------

感觉楼主是在推广什么,而且阿莫也置了酷,无意在该贴起什么不良作用。

作为个人确实非常喜欢ourdev论坛,呵呵,一上网直接点开这里,许多技术高人混迹其中,自己收益颇多。

因此,关于dsp/arm/fpga的争论,在本帖毕竟不太合适,作罢了。

网友(2010-12-28):
都是高手  云里雾里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L:
找中值不需要先排序的.....
一看就知道你很菜!!!

你也不见得很牛到哪去。

我只是隐隐记得小时候上过的算法课有什么二分法啥的,找最大、找中值、找第N大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需排序,还记得当时是敲代码实现过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神贴,不过嵌入式开发的第三个巨头是什么啊,是ARM,还是单片机,是指8位的低端产品,还是16位的中档,还是32位的高档啊,DSP是32位的吧,那FPGA/CPLD应该不是按处理器的位数区分档次的吧,它们中没有集成处理器,应该和单片机等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架构的吧

网友:
说的很好,顶

网友:
动不动就说人家菜,首先人品不好,其次,水平也不会咋地!

网友:
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该去买个现成方案来用了

网友:
在我还没有接触前先有个概念认识。。。

网友:
强悍,佩服,实在佩服

网友(2011-04-25):
真正的勇士们,向大家问好!

网友:
谁再来谈谈arm和FPGA

网友:
力挺楼主,力挺FPGA,用好了的FPGA绝对能唯我独尊,DSP,ARM,都是菜。。。。就这么一说,成本什么的总有一天会下来的,技术会进步的,说不定哪天就能第一天用FPGA完成了一个功能的验证,直接送到工厂(像现在做PCB一样),第二天就能拿到热乎乎的专用芯片了呢。。哼

网友:
回复 网友O:
忘记说了,周立功好多TFT控制器什么的,就是用FPGA固化了程序做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为fpga或者cpld,或者将来叫什么名字,只能是永远的配角。
曾有段时间想学习学习。可是随便翻一本书,发现他们实现的东东,大多用其他器件早已完成。实在找不出学习他们的理由。于是乎,
放弃了。

hahahaha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毫无疑问,对于这两者asic,使用更广泛只能是dsp或者arm。因此,我提出配角的观点。
第一次见到把fpga定义为asic的。。。。
照这样的观点,运放也是asic,虽然运放应用很广泛,但价格比起dsp或arm,便宜太多了,因此,运放也是配角,不值得学习
fpga市场这十年来所得发展态势,自然说明了它适合很多人的需求,就像上面提到的,fpga在软件无线电领域就有dsp无法替代的应用
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但在一些领域,fpga比dsp更有优势,比如高倍率的cic差值、lpdc编解码、asic原型开发......

按他的意思,windows才是主流。呵呵

网友:
dsp  arm 不能从底层重定义功能,fpga更方便升级,   很多通讯背板用fpga就是因为可以重编程吧,dsp arm逻辑不够快,而专用的逻辑芯片不能重编程。通讯基站用的这些fpga不能被替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O:

要是想升级热乎乎的专用芯片还要拔了重旱,而fpga直接下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那个SUNTRICA 不错,不知100个以上价钱如何?

网友:
MD。。。。早上起来就来讨伐楼主。。。。。你能不能不说的这么好。。。。看了你的贴。。。老子失眠了。。。。!!!
这两天正在想摄像头做图像识别的方案,原来只用过单片机,也了解了一些DSP和FPGA。。但是一直了解的不深,想不明白。。
看了楼主的贴。。。你能不能说的不这么好。。。。。
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说的太好了,一下子就把我的疑问打消了。。。。然后就一直满脑子都是FPGA,DSP。。。。然后昨晚就满脑子乱乱的失眠了。。。。脑子里面各种FPGA。。。各种数字电路飞来飞去的。。。。看着表的数字从两点变到3点,变到4点。。。。毫无睡意。。。。。今天白天还有课。。。。5555555555
上课之前冒着迟到的风险开电脑讨伐楼主。。。
谢谢楼主哈。。。。真的帮我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问题
鞠躬

网友:
回复 网友O:
刚醒有点激动哈。。。真心感谢楼主的。。。。
上课去鸟。。。O(∩_∩)O哈哈~

网友: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云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记得郭天祥51视频上就说,他一个朋友做导_弹内的电路,用的就是FPGA……
以前也见过FPGA的声卡~~~ 价格都是天文数字~~

没有啥好与不好~ 就好比西瓜刀跟手术刀不能拿一块比较~~ 一个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个也是随便卖卖,需要的话直接旺旺联系。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哪方面比较强就用哪个呗。。

网友:
回复 网友R:

通信行业FPGA用的比较多,尤其在基带传输方面:编码解码,调制解调,协议接口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S:

f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p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g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a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也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好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d        s        p        ,        a        r        m        也        罢        ,        神        马        皆        浮        云        f        p        g        a        也        好        ,
s        p        ,        a        r        m        也        ......

顶一下“都是浮云”。
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很喜欢争辩 DSP 还是FPGA 。就像在一些车论坛很多人在一起喜欢讨论 大众  还是  丰田  一样。就像 DSP(FPGA)、大众(丰田)是他 爹一样重要。 真逗。

网友(2011-06-08):
回复 网友B:

学长,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场合和需求使用不同片子,高下之分就像那些人争论该学哪种语言一样,没必要,哪种合适用哪种,还在求学,看到各位大牛,你们是我们赶超的目标,顺便问一下,怎么越看越觉得我们的电子行业跟国外差距越来越大,那次田泽老师来我们学校讲课,说国外很多片子都不卖给我们,歼10的航电系统都是他们用FPGA搭出来的,限制怎么这么多,万一打仗,我们能坚持吗?

网友(2011-07-23):
没有必要争论。

网友:
写的很好,经过检查发现,是个软广告,积分说明一切。

网友:
FPGA应该是高端应用,一般消费电子用不起的

网友:
非常赞同楼主:
“……..在DSP里,你是一个软件设计者,硬件已经完全固化,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固定的硬件平 台实现其功能的最优化,

而对于FPGA来说,你是一个硬件设计者,…………使用FPGA,您大多的时间并非进行算法设计与优化,而是逻辑设计与时序约束等 等。”

我认为 系统设计= DSP + FPGA  or  ARM + FPGA 是第一选。
如果设计者想把 DSP 的功能用 FPGA 来实现,恐怕你这一生也设计不出向TIC6000 /C5000 这样的DSP 硬件结构,一个简单DMA,UART function , I2C 就会占用你很多的设计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T:
“如果设计者想把 DSP 的功能用 FPGA 来实现,恐怕你这一生也设计不出向TIC6000 /C5000 这样的DSP 硬件结构,一个简单DMA,UART function , I2C 就会占用你很多的设计时间。 ”

DMA,UART, I2C有现成的IP核

FPGA做不需要做成TI   CXXXX因为DSP是通用计算用所以有指令结构,而fpga做直接就按照需要的运算逻辑设计运算的结构。举个例一个fpga做一个fir滤波器不需要那么复杂,直接就是流水线卷积成相加就行了

网友:
最近因为学习的需要,了解了一些FPGA的东东。感觉很不错,想楼主说的那样像白纸,可以自己随便画画。之前在学习ARM的知识,觉得很棒,但是有些场合,感觉还是FPGA牛。向更深入的学习和了解FPGA,请各位指教!

网友:
FPGA适合高端的产品,而且fpga现在集成了dsp了,fpga的强大是大势所趋。

网友(2011-09-20):
楼主结论与大多数应用恰好相反,FPGA适合高速处理,越是需要高速的算法,越是要放在FPGA里面,而DSP作为一个高级MCU,大多数时候是做控制的,FPGA内嵌处理器的做法已经很流行,但多数都是用来做控制,因为FPGA要写个复杂按流程一步一步走的状态机很麻烦,他本身是并发执行的机制,而MCU弥补了这个不足,相当于一个万能状态机.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FPGA至少都是高端应用~能不能消费的起是个关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顶

网友:
两者皆有优势!!!!

网友:
可惜的是我们学的还是51,唉,,,

网友:
回复 网友U:
分析得好,谢谢。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看来,对于说fpga或者cpld是永远配角有异议。仔细看下楼主文章,了解fpga历史,就会释然了。
pal-》gal-》pld-》cpld(fpga),有几个人还知道pal或者gal是什么?可是,74系列芯片谁会不知?大浪淘沙,配角就是配角。
还有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
看来,你是受限于行业或自己的视界,看不出fpga在信号处理领域的价值以及相对于dsp的优势
像广电行业,很多视频处理板卡,fpga有非常普遍的应用
这类设备,因为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销量也不大,对硬件成本不......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毫无疑问,对于这两者asic,使用更广泛只能是dsp或者arm。因此,我提出配角的观点。
第一次见到把fpga定义为asic的。。。。
照这样的观点,运放也是asic,虽然运放应用很广泛,但价格比起dsp或arm,便宜太多了,因此,运放也是配角,不值得学习
fpga市场这十年来所得发展态势,自然说明了它适合很多人的需求,就像上面提到的,fpga在软件无线电领域就有dsp无法替代的应用
楼主文章举得那个例子,fpga仅仅完成dsp功能而已,但在一些领域,fpga比dsp更有优势,比如高倍率的cic差值、lpdc编解码、asic原型开发
很多单片fpga提供解决方案的产品,上面......

fickle  这个人思想怎么这么狭隘! 楼主只是分析可编程器件的应用,你就对他进行攻击. 还举了一些很幼稚的例子。产品中用不用FPGA器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在高速信号处理,可编程定制等方面FPGA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你做个简单的控制产品用FPGA技术复杂度就太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菜鸟,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1-10-22):
这两个东西各有各的特点。图像处理方面,GPU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毕竟图像这方面市场很大。

网友:
正在纠结学那个 还是倾向于FPGA

网友(2011-11-26):
此贴时间跨度很大,也许再过几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讨论了,因为可能那时FPGA已经走入消费电子领域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透彻呀

网友:
受教了,现在在学FPGA  嘻嘻

网友:
我的理解是:灵活性和性能,二者不可得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看应用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V:
此贴时间跨度很大,也许再过几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讨论了,因为可能那时fpga已经走入消费电子领域

其实早就进入了。
看过某声卡,300RMB的,上面就用了块S3的FPGA

网友:
FPGA可能没法取代DSP,至少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主要成本大,功耗高。内嵌DSP硬核的FPGA很多场合下不如FPGA+DSP的方案。
但是FPGA绝对不是什么配角,当然DSP也不是。他们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也有一定的交集。
目前的状况是,FPGA已经开始蚕食ASIC的领域了。原因很简单,流片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只有批量巨大的芯片才会去流片,而且之前肯定已经通过FPGA验证过了。现在没有多少公司可以承受得起流片失败的结果。所以FPGA应用前景会更大。很多时候,一些公司会用FPGA实现的产品抢占一些市场,等产品成熟之后,再流片降低成本,提高性能。
另一方面,FPGA在某些领域是特别有优势的,比如接口电路方面,通信方面。
此外,有些特殊场合,恐怕只有FPGA能够胜任。比如NASA近几年的飞行器和火星探路车等设备就采用一定数量的FPGA,通过远程重新配置FPGA,实现多种功能。这对于其他硬件固定的ASIC和通用芯片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什么arm,fpga,DSP,MCU,ASIC,什么的都不是什么配角,只要在特定场合下,都是主角。
多说一句,arm,dsp,mcu什么的基本是软件,因为硬件平台已经固定了;而FPGA是硬件,所以开发的难度虽然可能一样,但复杂度要高于其他的开发,怕烦的XD慎入。我已经有点后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你也发帖365了,应该注意到阿莫论坛配置了吧?clpd仅有一个,而arm/dsp几个,谁是配角?(可以笨,但不可以蠢)
2、说起阿莫,你不会不知道他整天叫嚷的雕刻机吧?电路用什么设计的,74芯片。怎么没用cpld呢?什么是主流?用户是主流!
相对高端的东西,用的人少,会的人更少,这没什么奇怪的
就在这个版块里,还有人质疑1w块钱的fpga有啥用呢,只能说隔行如隔山,夏虫不可语冰,呵呵
也许在你的专业领域里,fpga永远只能做配角,但这并不能否定在我的专业领域里fpga是主角的事实
你逻辑还有个很大的问题,阿莫论坛的版块划分,不可能涵盖电子设计所有的领域,像asic设计版块,这里就没有,但谁敢说芯片......

FPGA正在替换原来的DSP的中低端的应用范围。FPGA入手很快,速度比DSP快多了。我是从DSP跑到FPGA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好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对于IC工艺极其落后的内地来说,FPGA可能是中国高端数字设备的唯一出路了。

网友:
其实FPGA、DSP、MCU各有优缺点,根据不同的应用环境采用合适的硬件平台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最好,只有较优。

网友(2012-01-08):
看项目需求吧,纯粹为技术而技术,没啥意义的。

网友:
强大的帖子,顶一个~~~

网友(2012-02-20):
真是学到东西了,这两者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

网友:
没有用过DSP,我个人觉得FPGA方便,灵活,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B:
学长,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场合和需求使用不同片子,高下之分就像那些人争论该学哪种语言一样,没必要,哪种合适用哪种,还在求学,看到各位大牛,你们是我们赶超的目标,顺便问一下,怎么越看越觉得我们的电子行业跟国外差距越来越大,那次田泽老师来我们学校讲课,说国外很多片子都不卖给我们,歼10的航电系统都是他们用fpga搭出来的,限制怎么这么多,万一打仗,我们能坚持吗?
你说的很对呀。

网友:
一句话:楼下的评论比楼主的文章好看多了,呵呵

网友(2012-03-24):
mark,学习一下;P;P

网友:
30分钟过去了  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被你认为 唯我独尊 fpga,不是天下第一。你的那个脆弱什 ...

说的很好嘛,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才能有错建树,神马天下第一的说法,可笑死了。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为fpga或者cpld,或者将来叫什么名字,只能是永远的配角。
曾有段时间想学习学习。 ...

笑死我了,你把这货和ADI相提并论……………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
骨灰贴,但是还有感触

网友:
真理往往隐藏在争论中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果然很科普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各自使用不同的场合,不过我还是认同未来的趋势是FPGA+DSP

网友:
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

网友:
FPGA与DSP优缺点

网友(2013-09-21):
主角 还是配角   都是工程师决定的。

网友:
分析的挺不错

网友:
FPGA  确实很强大

网友:
ding 2000系列的貌似没5000,6000系列的高端啊

网友:
FPGA这么快吗,真是N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LZ高人了

网友(2014-04-03):
说的挺不错的

网友:
看看2010年的帖子和讨论还是蛮有意思的;

现在都清楚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讨论了;

网友(2014-12-02):
呵呵   dsp现在还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