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的那位高手,关于你们开发板资料的问题

楼主(2010-07-01):
你们开发板配的程序里怎么有些打开是错误的???
比如DS18B20。。。。

网友:
1. 我是伪高手。
2. 估计是软件版本不匹配;把源文件拉出来,重新建新工程测试一下;源文件一概位于相应工程文件夹的src文件夹内。
3. 不好意思,多多见谅。

网友:
艾米里面好像没有PLL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呀,VGA的例程就使用了PLL。PLL可以分频、倍频和移相。

网友:
【3楼】 tear086 .COM 缺氧
看啦09和10的VGA例子   没有倍频的啊   50M 我想倍频到200M在分频到40M 做800*600 60HZ显示  望指教  谢谢

网友:
倍频到200M,运行不了,125MHz比较靠谱。直接填写40M即可。PLL的例化配置还是蛮简单的。搜索一下altera官网的pll手册或应用笔记看看。

网友:
噢 回答很快 还不懂在哪里填写4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可以了,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升级版的黑金开发板有配电源线吗?

网友:
有的,而且是5V/3A超级电源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升级版的黑金开发板有配电源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要580啊?带usb blaster?
好像贵了点呀?艾米的那款核心板+底板+电源才440。
我一直在犹豫要买卡一款,因为我同学买了艾米的那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