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A的一个简单定时

楼主(2010-07-01):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1x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01;
TACTL=TASSEL_1+MC_2+TAIE;
  _BIS_SR(LPM3_bits+GIE);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P1OUT^=0x01;
  break;

  }

}
程序很简单,但是无法得到P1OUT ^= 0x01;
请问里面TAIV是怎么变化的,哪位明白人愿意花时间帮弟理解下,
小弟打心底赞扬回复的耿直兄!

网友:
_BIS_SR(LPM3_bits+GIE);  这句应该是把定时器的时钟给禁止了,所以定时器压根儿就没工作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这个我下来试试
下面是调试好的程序:
#include <msp430x11x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01;
  CCTL0 = CCIE;
TACTL=TASSEL_2+MC_2+TAIE;
  _BIS_SR(LPM4_bits+GIE);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P1OUT^=0x01;
  break;
  TASSEL_2,这个的意思是用SMCLK,
如果用TASSEL_1,则用的是ACLK,
其中ACLK需要的是LFXT1,这个晶振需要外接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之前我用的是TIMERA1,这个要区别一下
现在我还没搞明白TAIV是怎么变化的,希望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您好
楼主的程序我直接复制就可以用
TACTL=TASSEL_1+MC_2+TAIE
上面这个语句过后 定时器A就启动了
TAR开始计数,直到0xFFFF 然后溢出 发生中断
此时TAIV=0x0A 转到 CASE 10 P1.0就翻转了
周期是T=65536*(1/32K)*2=4S
我大概测了一下 一切正常

网友:
满16位定时器后产生中断溢出,进入中断。2、4、10都是它们的中断向量值,因为只使用了定时器溢出,故只有在中断向量值等于10的时候才会发生取反!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2012-07-19):
TAIV用来确定中断请求的中断源,TAIV为10的时候,定时器溢出,TAIFG1置位。

网友:
认真看下手册!你的程序中断错啦;只能是第三种情况才能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