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有最大捕获个数限制吗?

楼主(2010-07-01):
我设置430的timerA为捕获模式,每次捕获进入中断之后就使i++。timerB则定时一秒。但是i的最大值只能是4096。(i为 unsigned long型。)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部分程序:

CCTL0 |=CM_1+CCIS_0+SCS+CAP+CCIE;
TACTL |= TASSEL_1+TAIE+TACLR+MC_1+ID_3;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
}

楼主:
全部程序,比较乱。现在还没有写成 等精度模式。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mclk.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ouble cnt[100];
//double cnt;
double temp = 0,i =0;
double sum = 0;
unsigned long freq = 0, n=0;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dat[] = {"00000.0000"};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main()
{
mclk();
BCSCTL2 |=DIVS_3;

P1DIR = 0x00;           //ÊäÈë
P1DIR |= 0x10;                  //P1.4 smclk
P2DIR |= 0xff;           //Êä³ö
P1SEL |= 0x02;                 //P1.1 TA0
P1SEL |= 0x10;           // P1.4 special func
P2OUT = 0x00;

LcdReset();
DispNChar(3,0,10,shuzi);

CCTL0 |=CM_1+CCIS_0+SCS+CAP+CCIE; ///ÉÏÉýÑØ+ͬ²½+CCIOB+²¶»ñ¹¦ÄÜ+²¶»ñÖжÏÔÊÐí
TACTL |= TASSEL_1+TAIE+TACLR+MC_1+ID_3;

TBCTL |= TBSSEL_1 + TBCLR + MC_1; // ACLK, clear TAR,up to mode
TB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BCCR0 = 32768;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TBCTL |= MC_0;
  TACTL |= MC_0;
  freq = i-1;
  freq *= 10000;
  dat[0]=freq/100000000+'0';
  dat[1]=freq/10000000%10+'0';
  dat[2]=freq/1000000%10+'0';
  dat[3]=freq/100000%10+'0';
  dat[4]=freq/10000%10+'0';
  dat[6]=freq/1000%10+'0';
  dat[7]=freq/100%10+'0';
  dat[8]=freq/10%10+'0';
  dat[9]=freq%10+'0';
  i = 0;
  freq = 0;
  LcdWriteCommand(0x01, 1);           //clear
  DispNChar(0,0,10,dat);               // nie,hang,shu
  TACTL |= MC_1;
  TBCTL |= TBCLR+MC_2;
}

楼主:
TACTL |= TASSEL_1+TAIE+TACLR+MC_1+ID_3;

改成

TACTl |= TASSEL_1 + TAIE + TACLR + MC_1;

就能计数到 32768了。
奇怪????

网友(2011-08-25):
回复 网友A:

你把定时器A设置成了输入捕获模式,而时钟源选择的是32768的辅助系统时钟,所以该程序捕获的是ACLK的脉冲,第一次你进行了8分频,则每秒捕获的实际脉冲数为3278/8=4096,第二次你把分频系数改为0后则对ACLK进行直接捕获,也就每秒32768个脉冲了。我想你是想测输入方波的频率吧,但你却选错了时钟源,误测了ACLK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