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用西门子MC52i测试连接GPRS服务器时,产生不能理解的现象

楼主(2010-07-01):
如题,GPRS模块采用西门子MC52i(似乎这款模块的工作温度最宽),服务器用的是晓风工作室的"TCP-UDP服务管理程序"

将MC52i的串口1连接到单片机上,每隔3分钟连接GPRS服务器一次,发送180字节,然后断开连接,如此循环下去。

可查看服务器日志的时候,似乎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认为奇怪,是因为我的知识不够,不能解释其原因;于是到这里来请大家参谋一下,也请高手给下指点,谢谢先

下面是系统日志:

网友:
*-------------------TCP-UDP服务管理日志------------------*
2010-07-01 12:07:02 TCP-UDP服务管理 V3.01 启动成功
2010-07-01 12:07:09 TCP开始监听192.168.1.28:6650 等待客户端连接
2010-07-01 12:09:12 219.142.84.24:5152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09:12 219.142.84.24:5152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09:38 117.136.2.46:37516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09:40 接收来自117.136.2.46:37516的数据
2010-07-01 12:09:41 117.136.2.46:37516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12:43 117.136.2.44:15001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12:45 接收来自117.136.2.44:15001的数据
2010-07-01 12:12:45 117.136.2.44:15001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15:48 117.136.2.44:39976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15:49 接收来自117.136.2.44:39976的数据
2010-07-01 12:15:49 117.136.2.44:39976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18:52 117.136.2.42:12468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18:53 接收来自117.136.2.42:12468的数据
2010-07-01 12:18:54 117.136.2.42:12468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21:57 117.136.2.43:56646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21:59 接收来自117.136.2.43:56646的数据
2010-07-01 12:21:59 117.136.2.43:56646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25:02 117.136.2.44:61075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25:02 222.192.167.254:60598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25:02 222.192.167.254:60598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25:04 接收来自117.136.2.44:61075的数据
2010-07-01 12:25:04 117.136.2.44:61075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28:07 117.136.2.44:33797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28:08 接收来自117.136.2.44:33797的数据
2010-07-01 12:28:08 117.136.2.44:33797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31:41 117.136.2.45:15712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31:43 接收来自117.136.2.45:15712的数据
2010-07-01 12:31:43 117.136.2.45:15712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34:45 117.136.2.41:43087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34:47 接收来自117.136.2.41:43087的数据
2010-07-01 12:34:47 117.136.2.41:43087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37:50 117.136.2.41:1557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37:51 接收来自117.136.2.41:1557的数据
2010-07-01 12:37:51 117.136.2.41:1557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39:33 219.142.84.25:5152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39:33 219.142.84.25:5152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40:54 117.136.2.44:47278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40:55 接收来自117.136.2.44:47278的数据
2010-07-01 12:40:55 117.136.2.44:47278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2:43:58 117.136.2.41:39601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2:44:00 接收来自117.136.2.41:39601的数据
2010-07-01 12:44:00 117.136.2.41:39601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如上所述,表情后面的几个连接应该如何解释?为何刚开始侦听不到2分钟,219.142.84.24:5152便断开与服务器连接,随后又自动连上?

另:这个IP地址应该不是移动IP吧?

这个让我着实费解了一阵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想到,测试过程中曾打开过浏览器接收邮件,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随后222.192.167.254:60598和219.142.84.25:5152相继,都是先断开与服务器连接,然后又连接到服务器

除了上述问题,为何这些IP都是先断开,再连接到服务器呢?

如果日志显示断开的话,证明之前已经连接上了,可为何日志没有显示?

上述就是今天试验碰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知道表述清了没有

附:219.142.84.24:5152、222.192.167.254:60598、219.142.84.25:5152这3个IP连接后,便一直留在客户端的显示区,敢问这3个地址到底是什么呀。。。

楼主:
突然想到。。。不会是传说中的黑客吧?

网友:
看看你的防火墙的日志就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你的防火墙的日志就理解了

什么意思??

下午开启监听,模块没有发送任何数据,服务器日志如下:

网友:
*-------------------TCP-UDP服务管理日志------------------*
2010-07-01 15:05:53 TCP-UDP服务管理 V3.01 启动成功
2010-07-01 15:05:58 TCP开始监听192.168.1.28:6650 等待客户端连接
2010-07-01 15:27:01 接收来自219.232.48.158:62706的数据
2010-07-01 15:27:01 219.232.48.158:62706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5:27:12 219.232.48.158:62706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5:27:43 接收来自219.232.48.158:64448的数据
2010-07-01 15:27:43 219.232.48.158:64448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5:27:54 219.232.48.158:64448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5:28:25 接收来自219.232.48.158:50076的数据
2010-07-01 15:28:25 219.232.48.158:50076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5:28:36 219.232.48.158:50076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5:33:30 219.142.84.24:5152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2010-07-01 15:33:30 219.142.84.24:5152连接到本机
2010-07-01 16:02:04 TCP停止监听192.168.1.28:6650 关闭线程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收到了3组数据如下:

网友:
*---------------------------------------------------*
CLIENT->SERVER  219.232.48.158:62706 GET / HTTP/1.1

CLIENT->SERVER  219.232.48.158:64448 GET / HTTP/1.1

CLIENT->SERVER  219.232.48.158:50076 GET / HTTP/1.1

可否解释一下??大侠

楼主:
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烦请高人给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