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屏蔽罩 和 433M/2.4G

楼主(2010-07-01):
大家好,433M和2.4G的避免外界强电磁场干扰,加一个三边的五金屏蔽罩,有没有屏蔽效果?对信号的传输距离有没有影响?那位大侠做过实验,效果怎么样?

网友:
要看干扰类型,可以做一个带通,最好有无源带通,频率准,带宽窄.

选个插损小的

加屏蔽抗干扰会好些,对距离无影响(设计合理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磁场(电压产生电场,电流产生磁场)是比较强,测过辐射干扰对地的示波器测试的峰值可以达到十几伏交流信号;
你说的:”带通,最好有无源带通,频率准,带宽窄“,是什么意思?还望细解。。
屏蔽罩能不能和电池的负极连接呢?

网友:
那就应该是低频带的.

带通就是在接收通道进入LNA前,以及发射通道PA输入前都挂一个带通滤波,把干扰滤掉(发射也可以不需要,看需求).

如果小功率的话可以使用一个带通(接在天线输入隔直后)解决收和发.

最好天线进去后先接一个ESD,否则强信号容易把LNA挂掉.

屏蔽外壳接GND,一般也是电源负

楼主:
但是屏蔽罩相对,电池的负极存在交流纹波的 。。。

楼主:
手机打开后,或者裸的短信模块,外部都加了屏蔽罩。。。
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又不是屏蔽天线。。

网友(2010-12-21):
回复 楼主:

我也要做加屏蔽罩的实验,ARM9的平台,外围是433M的RF,交流一下喽。。。。dding832#126.com     #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