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请教

楼主(2010-07-01):
最近在做一个CC2430的电压检测,将检测电压AD转换后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我电脑收到的数据经过换算后和实际的差0.3V左右,但是当我把串口去掉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只有0.02V左右的差距。我用的是MAX2323CWE,用o.1uf的电容,感觉这个电路没问题啊,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后传给CC2430的P04口,串口用P02、P03口。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传个pcb图给大家

网友:
CC2430 AD 转换怎么跟你有没有串口相关,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本人感觉CC2430在采集数据时受到了影响,可能是我片上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程序用的是Z-stack吗??还是就简单的点对点无线收发没用Zigbee??

楼主(2010-08-02):
回复 网友B:

用啊 不是简单的点对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PCB,我正需要参考,这PCB你测试过了吗??

网友(2010-09-07):
楼主请教2430进行低电压检测都有什么方法?你用的是AD转换,芯片本身有没有这个功能,比如说 IO口或AVDD之类,当电压低于某个值,就产生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请教2430进行低电压检测都有什么方法?你用的是ad转换,芯片本身有没有这个功能,比如说 io口或avdd之类,当电压低于某个值,就产生报警?

P0口就可以作为AD口,芯片本身自带的AD就足以满足精度要求,他有14位的AD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的pcb,我正需要参考,这pcb你测试过了吗??

测试过,当然对于芯片的焊接要求比较高,如果你焊接不好的话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他的传输距离,虽然是按照手册上画的但是,根据工艺的不同距离很受限制。建议这个片上的板子还是买成品比较好,自己制作的在性能上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问题解决

网友:
【7楼】qzx276514343
谢谢楼主的pcb,我正需要参考,这pcb你测试过了吗??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的pcb,我正需要参考,这pcb你测试过了吗??
测试过,当然对于芯片的焊接要求比较高,如果你焊接不好的话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他的传输距离,虽然是按照手册上画的但是,根据工艺的不同距离很受限制。建议这个片上的板子还是买成品比较好,自己制作的在性能上还是有差距的。

建议用成品模块,高频那里不好说,我以前也做了一个,通信距离只有5米以下

楼主(2011-04-08):
我现在发现了我的问题所在,如果把串口设置在PO口而且你又用PO口进行AD转换的话,会对你采集的数据有很大影响,就跟我上面的差不多。我后来做了一块用P1口做串口的,数据就没有多大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输入电压的隔离不是很好对串口也有影响。这只是我的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在学CC2430的板子,我是想用它做脉搏测试,是买的现成的模块,但是没有合适的AD采集和转换程序,我自己弄了个程序不好使,
好像采集不到,在转换时ADCL和ADCH数值都为零,想请教一下楼主,很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AD采集应该挺好写网上关于AD的程序也挺多可以参考 或者去看看新浪阿元的博客  如果组网的话会稍微有点麻烦 不过你修改协议栈的应用层程序就可以啊

网友: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我都已经调试很多天啦,不过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是:我的那块板在接收无线信号的时候只有前几次才能成功,接着就不行,只有在reset之后才能接收,不过reset之后还是只能接收几次。急急!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