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块电源与变压器整流稳压电源的实际使用区别?

楼主(2010-07-01):
模块电源一般都是开关电源。我单位用了几个厂家的模块电源,如北京博思达和石家庄大宇的产品。结果有很多很快就烧了(功率选用适当)。我寻思是不是用变压器整流稳压是不是好一点?
   应用要求是:1。用于汽车加气站,电压一般不太稳定,干扰大。2。电源模块装在较小的防爆壳体内,散热条件较差。3。电源上电后,长期使用,但中间也有可能频繁开断电。

  请问:像我这种情况,选哪种更好一点?实际使用电源时,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可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先要弄清楚原因。是过热?有各种冲击、干扰?什么时候坏?等等。然后再讨论。如果是过热的话,你要改的方案会坏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