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TAIV变化的讨论

楼主(2010-07-01):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1x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01;
  CCTL0 = CCIE;
TACTL=TASSEL_2+MC_2+TAIE;
  _BIS_SR(LPM4_bits+GIE);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P1OUT^=0x01;
  break;
}}
在这个程序中,TAIV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
_BIS_SR(LPM4_bits+GIE)
你用的LPM4将所有始终都禁用了,定时器又如何工作。
改回LPM3用 ACLK 即TASSEL_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学430,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发现我写错字了,是时钟,不是始终。

网友(2012-11-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要用到MSP5438系列的单片机,TAIV中为0时没有中断产生,那保留这一位有啥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