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 1KW 峰值电流100A 有刷直流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10-07-01):
小弟有个难题~~~
现在做个简单的电机控制都搞不来!电机是36V 1KW 峰值电流达到100A  有刷直流电机  额定电流40A
功能:
1,正反转!调速
2,过压过流 欠压保护功能!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怎么来驱动这个电机啊?用什么管子啊?

楼主:
首先是驱动问题···
用什么样的晶体管能承受这个负载呀?IGBT?还是用?

网友:
不用MCU的方案可以用MC33035来做解码和驱动,18V 5A的电机做过,这么大的电流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驱动问题呀···有一点小小的烦躁呀呵呵··怎么办啊?

楼主:
可不可以用几个MOS管并联来当做一个MOS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用几个mos管并联来当做一个mos用啊?

肯定是不可靠的,因为每个MOS的参数都不可能是一致的

网友:
MOS管可以并联扩容(电流),但不是简单并联,具体讲就是每个MOS管的控制极(G)电荷泄放电阻必须是独立接的。见下图;

另外36V 100A的应用条件下用IRF1405(55V 169A)可以满足,不用并联。

网友:
上边电路我用过很可靠,看电流的需要选2并,3并或4并。特别说一下那个电阻是15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感谢

网友:
Mark,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问一下!

36V 100A的应用条件下用IRF1405(55V 169A)   这么大电流  PCB布线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呀?呵呵  应该设置多大面积和铜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