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与keil和IAR的联调插件 官方下载方法

楼主(2010-07-01):
keil 和 IAR 与Proteus联调插件官方下载的巧妙方法,三步就搞定,不用到网上东找西找的,见图:

使用IE浏览器可直接下载,如果使用其它浏览器请将前面的http://%1"%20"错误语法删掉, 在按回车就可以下载了!

弹出下面对话框

弹出下面对话框

网友:
不行呀,语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不是IE浏览器,使用IE浏览器可直接下载,如果使用其它浏览器请将前面的http://%1"%20"错误语法删掉,

在按回车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那么简单,还有要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什么?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楼主,你下一个贴在这里再好不过了!

网友(2013-06-14):
win7安装 死机

网友(2013-12-26):
非常好!很好用!学习了!

网友:
proteus与keil和IAR的联调插件 mark

网友(2014-02-25):
总算是看到了`````````````````果断试试

网友:
ok,搞定了!   谢啦~

网友(2014-12-11):
http://www.labcenter.com/support/vdmkeil.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