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们给我电脑看看病

楼主(2010-07-01):
大家好,我的本本用了快4年了,期间从来没坏过。
但最近就经常出问题,主要蓝屏死机,有时候用着用着蓝屏,有时候就根本开不了机。蓝屏代码一直都是

0EA,意思是显卡的问题,但我把显卡驱动更新到最新,问题依旧还有。
问题描述如下:
    之前出现过没外接电源时,蓝屏特别频繁,但一接上稍有改善,但仍然很频繁,所以怀疑是电池老化

造成的电压过低,取出电池,直接用适配器供电,后面大概两个星期没出现过。然而不幸的是,现在又开

始出现,于是我想到可能是硬盘有问题,拿硬盘检测工具检测,果然说“再分配扇区计数”和“寻道错误

率”不健康,于是备份重要数据。现在还是一样,电脑运行几个小时后,就一定会死机,再蓝屏,还有就

是,运行很占资源的程序时也会死。昨天晚上,我进入安全模式试了试,奇怪了,怎么都没事,不管怎么

样,都不蓝屏,要是硬件有问题,那也一样会有问题。是系统中毒吗?应该不是,系统我还原到一年前的

那个了,因为期间我从来没再备份过。
    所以,根据这些问题,这台电脑可能是一下几个问题:
    1、硬盘(已经证明有问题)
    2、显卡
    3、电源
    4、系统
    5、内存或其他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不要GHOST的试试

网友:
那还是换个硬盘再试,硬盘故障很影响系统启动,而且有时真的会蓝屏。。。

楼主:
1楼兄弟,我会试试看
2楼兄弟,是笔记本,要换的话还要买,而且电脑还从没开过盖

网友:
4年了,拆开吹吹灰尘吧,估计风扇都转不动了

楼主:
如果真是硬盘引起的蓝屏,那安全模式下也会出现,可现在安全模式就是不出现,所以又坏疑系统有问题,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好办,最怕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没问题,普通模式有问题就可能是显卡,或者显卡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的可能大点 格式化硬盘重做个系统排除一个下软件问题

楼主:
6楼,为什么是显卡的问题呢?难道安全模式不用显卡?
7楼,我的系统还原到以前的系统了,那个系统很稳定,一直用到这个问题的出现。至于内存,可能有问题,特别是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全模式没有用显卡的大多数功能,功能比正常显卡下简单多了,没有加载任何第三方驱动。

内存的问题你可以拔掉一条看看,如果你有两条的话。

驱动级或者更低级的错误一般都会造成蓝屏的,好好总结

网友:
杀毒了吗?有时有木马也会这样 先软后硬 装个纯净版的先不要装驱动
不要ghost

网友:
电源综合症;

安全模式下, 好多板件工作功率是较低的, 所以不大会暴露电源的问题;目前只能给你个方向性的答案, 某些板卡或盘对电源的拖累最终导致CPU一起饿死;

网友:
你把内存金手指好好擦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综合症;
安全模式下, 好多板件工作功率是较低的, 所以不大会暴露电源的问题;目前只能给你个方向性的答案, 某些板卡或盘对电源的拖累最终导致cpu一起饿死;

支持这个解释以及拆机清灰的建议。

不要害怕,我们都能把 7805呀什么的芯片脱光光,还怕一台笔记本不成。

网友:
1.温度过高死机
2.电容鼓包死机
3.硬盘坏道死机(低格)
4.内存老化死机(换ge内存槽试下)

网友:
比较赞同14楼的。
早段时间老家一台式机,时好时坏,硬盘“重映射扇区计数”有问题,安装系统正常,但常常无故死机,有时开机能修复错误。
解决办法:
1、清理灰尘。
2、清洁内存条金手指。
3、用MHDD等检测坏道、修复硬盘(多次重复)。
一个多月来,再没发生过故障(以前三次开机,二次故障)。权作参考。

网友:
o~~~
忘记说了,还重写mbr。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查出来了,是内存的问题
我试着去拆电脑,但很遗憾,失败了,因为没有内六角螺丝刀。
后来用那个叫memtest内存检测软件去检测内存,发现,不论是普通模式和安全模式下,只要使用这个软件,就会蓝屏,而这个蓝屏代码就是和之前一样。可我不运行这个软件,安全模式下连续运行12小时都没问题。后来借了个螺丝刀,拆开除尘,问题依旧,于是买了一个内存换上其中一个,就没问题了。
开始我以为memtest软件不会有什么用,因为在操作系统下,不是所有内存都能访问的,如果坏的内存单元正好被Windows老大在用,那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
长期受热主板老化了 换块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