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没搜索到卫星时的时间准确么?

楼主(2010-07-01):
GPS模块没搜到卫星时也能收到数据包,其中的时间信息准确么?这个时间信息是怎么得来的?
小弟有点迷惑,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时候就靠里面的时钟自己走,精度肯定没有那么高

网友:
模块自带RTC,用于快速锁定卫星。
一般导航用小模块的RTC不准,里面只是普通的32k晶振,没锁定卫星时RTC走时精度和普通时钟没区别。
授时专用模块一般都用TCXO或OCXO,这个精度会比较高,但是也比GPS低一两个数量级。

网友:
不准,在这个时候,都是本地晶振维持的时间。受温度,震动,影响很大。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讲解!

网友:
看有没有搜到卫星,如果搜到卫星,时间应该就是准的。

搜到3颗以下的卫星是不能定位的,但是只要有搜到卫星,时间就是准的。

网友:
我使用过天宝的SQ GPS模块,型号46240-00,输出数据如下:

$GPZDA,230502.46,21,07,2010,,*65
$GPGGA,230502.00,4123.0497,N,11123.5536,E,1,06,4.32,00060,M,-006,M,,*44
$GPGLL,4123.0497,N,11123.5536,E,230502.00,A,A*6F
$GPVTG,000.0,T,005.9,M,000.0,N,000.0,K,A*2F
$GPGSA,A,3,15,27,24,14,22,09,,,,,,,5.04,4.32,2.59*03
$GPGSV,2,1,08,15,25,071,37,09,64,059,33,27,49,050,43,24,38,290,44*78
$GPGSV,2,2,08,21,33,205,29,14,25,272,37,22,53,310,44,18,87,080,*75
$GPRMC,230502.00,A,4123.0497,N,11123.5536,E,000.0,000.0,210710,05.9,W,A*18

在收到1颗以上的卫星时,SQ GPS模块输出的
$GPZDA,230502.46,21,07,2010,,*65
数据中,是准确的GPS同步的时间(GPS TIME),其数据内容为:23时5分2.46秒,21日7月2010年

当拔下GPS天线后,SQ GPS模块输出的数据,
$GPZDA,230502.46,21,07,2010,,*65
由SQ GPS模块内的32768Hz晶体振荡器提供时钟,相当于石英手表的走时精度,

根据SQ GPS模块的上述特点,我们就可以设计出:具有GPS自动授时的电子时钟,
在不断电状态下,如果没有GPS信号,也能够提供有一定精度的时钟,

我早期买的SQ GPS模块是8通道的,
现在的模块是IQ GPS模块,是12通道的

天宝SQ GPS模块的资料如下:
硬件原理图在80页

网友:
回复 楼主:
gps模块没搜到卫星时也能收到数据包,其中的时间信息准确么?这个时间信息是怎么得来的?
小弟有点迷惑,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gps模块没搜到卫星时也能收到数据包”,楼主能确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gps模块没搜到卫星时也能收到数据包,其中的时间信息准确么?这个时间信息是怎么得来的?
小弟有点迷惑,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gps模块没搜到卫星时也能收到数据包”,楼主能确认吗?

楼主的意思是没卫星信号的时候也输出串行数据

网友:
那直接这么说不就成了?非得用专业一点的说法?再说了,“数据包”的术语放在这里合适吗?

网友:
我看了以上几位讨论的问题,我还是与大家交流一下

我的第一手实践经验是:

我用的是早期的天宝SQ GPS模块,

GPS模块在收到1颗以上的卫星信号以后,又失去卫星信号(假如:进入到室内,信号严重不好),
GPS模块是可以输出比较准确的UTC时间数据的,其精度相当于石英手表的走时精度(24小时误差小于1秒),
走时精度依靠的是GPS模块内的32768Hz晶体振荡器提供的内部时钟,输出的数据是$GPZDA,

例如:
$GPZDA,230502.46,21,07,2010,,*65
其数据内容为:23时5分2.46秒,21日7月2010年

当拔下GPS天线后,GPS模块串口输出的$GPZDA数据会1秒输出1次,相当于石英手表的走时精度,

如果你的GPS模块没有$GPZDA数据输出功能,在失去GPS卫星信号后,就不会有精度相当于石英手表的时间日期数据,

我用的是早期的天宝SQ GPS模块,我在GPS模块在收到1颗以上的卫星信号以后,拔掉天线,
用GPS监控软件读取时间日期数据,确认GPS模块是可以输出比较准确的UTC时间数据的,24小时误差小于1秒,实际是0.5秒左右,
与本地调频广播报时音比较,误差小于1秒。

欢迎大家提供其他型号GPS模块的上述功能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