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介绍几款控制电机的芯片啊?谢谢了

楼主(2010-07-02):
就是基本的电机控制芯片,我想做电机控制的板子。有没有好的电路或者书籍参考下,本人初学致力于信号传输方面研究。

网友:
不知道你要控制什么电机,主要看你的电流的大小。我用过的控制空调上用的步进电机ULN2003就可以。
专门用于电机控制的有L293和L298,关于参数你查一下看下就知道了,一般带微型的直流减速电机没问题,机器人上用的。

楼主:
就是控制机械手臂啊机器人的小电机,一般5V的

网友(2011-01-01):
L298 2003

网友:
除了3楼介绍的,还有
L9110S,桥驱动,双口输入,双口输出,用于电流不大于800mA的单电机(正反转)或双电机(单向转),价廉物美的芯片
L293D,桥驱动,双口输入,双口输出,有使能端,用于电流不大于1A以下单电机(正反转)或双电机(单向转),价廉物美的芯片

网友(2011-08-03):
回复 楼主:

推荐使用舵机,可以实现精确的角度定位,普遍适用于那些“带关节”的机器人。

稍稍补充一下,电流要大一点的话还是L298(最大输出电流2A,瞬时可以3A),不需要太大就L293(最大输出电流1A)吧。这两个H桥驱动芯片都可以带动电机正反转……

网友(2011-09-02):
回复 楼主:

L298N 直流电机驱动  安全电流2A  驱动比较简单